关于挡圈、垫片的锐边处理问题

楼主(2024-08-02):
问题:在设备的装配过程中,直径稍大些的挡圈(直径150左右,激光切割)和直径稍小些的垫片(直径50左右,冲压而成)棱边较为尖锐并存在小型毛刺,装配师傅们在处理时往往需要使用手动倒角器和锉刀对其进行处理,一方面影响效率,另一方面处理后的小型铁削会被带入到机器当中,影响机器的正常运行。
就此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大侠,有没有快捷和高效一些的处理方法,分享出来供我们大家学习学习。
同时也欢迎各位大侠就此问题对激割和冲压方面的机械加工进行分析和讨论,学习一些加工设备方面的知识也可供我们这些小生增长见识。
本小生再次不甚感激!

网友A:
我感觉就从你描述的应用场景,你这个完全可以要求供应商供货就是去毛刺状态么。

网友:
在挡圈和垫片的图纸上就要求去除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就从你描述的应用场景,你这个完全可以要求供应商供货就是去毛刺状态么。

感谢回复,您说的没错,我们图纸上是有要求的,他们不按照这个来搞,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反应给领导了,只是不知道领导怎么处理,这个没有关系。
一方面是看看有没有好的方法能近期地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是我想学习学习这种零件的去毛刺供应商是怎么来处理的。

网友(点评):
批量小么就手工打磨去毛刺都行啊,批量大么什么喷砂抛丸等亦可。要求高么直接超声波去毛刺完事还给你洗干净,直接用。

网友(点评):
感谢解答,估计是要购入新设备了,我们现在唯一去毛刺的方法就是上平磨,但是批量还不小,师傅们都不太愿意:)

网友:
铁屑影响机器给老板带来的损失还是不大 让他长长记性
既然是外协的垫片 图纸也标注了 一个清除毛刺应该理所应当的
去毛刺的方法 批量小或者毛刺比较大的用刮刀
批量的或者平面磨 、磁力打磨机、超声波清洗剂等等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严格按图纸标准收货,没处理到位直接退回让供应商处理,每次打哈哈,都是惯出来的

网友(点评):
确实应该如此,领导们也不重视,以前的员工也不反应

网友:
在你们工厂里找一个震动最厉害的设备,拿个洗衣盆,里边装点碎玻璃片,把你的垫片放在盆里,整个盆放在那个震动最厉害的设备顶上,咣当咣当,一天之后毛刺儿就没了。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 是个好办法

网友:
来点洋气的:做粗B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我还真听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