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型辊筒问题

楼主(2024-08-02):
鼓型辊筒必须是圆弧还是可以直线加锥度,两者有何差异,实际使用效果差别大吗?

网友A:
必须是圆弧,你图这种,我用过,皮带还是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是圆弧,你图这种,我用过,皮带还是跑偏;

是长期运行会跑偏嘛?短时间我看纠偏也可以纠偏,也可以稳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长期运行会跑偏嘛?短时间我看纠偏也可以纠偏,也可以稳住

其实平的,左右要能调

像这种鼓型的,不用很仔细的调 ,皮带张紧,会往高处爬

网友B:
圆弧面最好,,,,看工人动手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平的,左右要能调

像这种鼓型的,不用很仔细的调 ,皮带张紧,会往高处爬

我做的就是图上的结构,两边用螺丝来纠偏,纠偏也可以纠偏,也可以运行个把月不出现跑偏现象,但是再长时间就有问题,需要人工去调纠偏,我认为是螺丝松了或者皮带被拉长了,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这个鼓型不是圆弧的原因,但是找了一圈,没找到资料说明差异,一般都是关注锥度大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弧面最好,,,,看工人动手能力,。。。。

没有差异嘛,实际使用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的就是图上的结构,两边用螺丝来纠偏,纠偏也可以纠偏,也可以运行个把月不出现跑偏现象,但是再长时 ...

你 上怡合达找 惰轮/滑轮 F8那个章节 ,有鼓型轮;

网友C:
那鼓形辊怎么标注呢

网友:
功能相同,圆弧过渡圆滑。

网友:
弧的平的都用过,但是没有你说的跑偏的问题,调好后就稳定了,可能是我表面滚花了的原因

网友D:
弧形的圆环过度要好点是首选,但加工难,要上数控车;直线倒角度的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弧形的圆环过度要好点是首选,但加工难,要上数控车;直线倒角度的好加工

不考虑加工的话,实际使用中纠偏效果是否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弧形的圆环过度要好点是首选,但加工难,要上数控车;直线倒角度的好加工

可能结构不一样,我是窄皮带有很长,但是也能纠偏,就是时间长了还是会出现跑偏,在找原因,然后有观点认为是鼓型辊筒不是圆弧的原因,实际并没有鼓型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鼓形辊怎么标注呢

一般圆弧那里标R

网友:
我们用图中这种,正常10米左右的,没有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