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丝杆以及铜螺母的问题

楼主(2024-08-02):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图三

图三

我想请教一下,这种铜螺母是买的还是自己出图纸加工的,这个铜螺母两端是有尼龙螺母的(我觉得是防尘用的但是工程师让我再想想)还有下面是固定铜螺母的,那圈红色的是橡胶垫,我感觉它的作用应该是固定位置加缓冲的。

网友A:
我觉得这种可以先从材料性质入手,参考零件使用位置,来思考需要达到什么样的功能。(仅供参考)就比如你所说的橡胶垫除了固定位置和缓冲就没有别的用法了吗?

网友:
乍一看以为石墨导套呢。个人感觉是非标产品。既然就顶丝顶顶也不用受多大力,不是防尘要么就是封润滑油用的。

网友(点评):
工程师还让你再想想,架子够大啊。搞的神秘兮兮感觉他道行挺深似的,哈哈。

网友B:
看加工能力,能加工就自己做。什么作用看工况,实在不懂问问装配

网友C:
我来猜一猜:尼龙螺母为了减重,橡胶垫是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种可以先从材料性质入手,参考零件使用位置,来思考需要达到什么样的功能。(仅供参考)就比如你所 ...

我记得防松螺母也有一圈尼龙但这个是要频繁移动的,所以我排除了防松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猜一猜:尼龙螺母为了减重,橡胶垫是密封

减重应该不是吧,不在乎这一点重量了,橡胶圈密封也不需要吧这个橡胶圈还有个缺口为了方便塞里面,橡胶圈的尺寸是10*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加工能力,能加工就自己做。什么作用看工况,实在不懂问问装配

我这小作坊,都是找的加工厂,装配师傅也没见过,第一次见

网友:
尼龙是塑料轴承,橡胶是防尘套,铜的基体方便装配,

网友(点评):
尼龙的自润滑效果比较好,应该是耐磨的目的吧

网友:
就是防尘的作用,滚珠丝杆螺母两端一样的有个封盖,有很多也是用顶丝固定。

网友D:
还是自己做吧。
1、那怕是买的,由于时过镜迁,厂商也没有了。
2、找到也不能用,毕竟长年磨损,需要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自己做吧。
1、那怕是买的,由于时过镜迁,厂商也没有了。
2、找到也不能用,毕竟长年磨损,需要配作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