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管理汽车零件加工用的阶梯孔铰刀,怎么才能让加工寿命稳定?

楼主(2024-08-02):
汽车零件的材料是1.4418不锈钢(HB180-220),立式加工中心(BT40)加工,采用D9/D9.4/D10.5铰刀,加工寿命3000件。
加工要求:孔径都接近H7公差;加工光洁度Ra0.8,目视无刀纹;孔位置度与同轴度要求高;寿命要求高;孔的阶梯长度短,R接R成型尺寸多。
加工参数:S1200/F150-F30(内冷)
现在加工遇到的问题是刀具寿命不稳定,刀具刃口磨损失效,成型尺寸失效,加工孔径超差,位置尺寸超差。
希望有方案可以让刀具寿命稳定,达2000-3000件;刀具设计结构与设计材质方式可改变;加工孔径、成型尺寸、位置度、光洁度、圆柱度满足图纸要求;满足加工效率要求。

网友:
刀柄 用浮动的,可以保证孔径,位置是你打定位孔了钻孔保证,铰刀余量0.05-0.1,底孔要保证位置精度和孔壁表面粗糙度,
位置要求底孔保证,铰刀无法纠正孔位位置精度,
刀柄 用浮动刀柄可以保证孔的真圆度和表面粗糙度,
用铰刀关键是底孔位置,底孔加工质量,孔径,真圆度,表面粗糙度,孔垂直度,孔位置精度,这些都 要靠底孔保证,铰刀不能纠正上面缺陷,如果底孔有缺陷 ,如铰刀寿命很短,铰刀加工余时很小,底孔只要有缺陷 ,铰刀立马坏,
现在刀柄才420,去年买两支还要1500,用浮动刀柄是为了解决,每次换刀都 有刀摆,

网友(点评):
春哥不仅仅是保健大王,,,,,,,

网友(点评):
春哥不朴的时候比群里大部分水友都专业,朴上头了就是另一个人了

网友:
台阶太小,R接R的话,看能不能找设计,改成倒角过渡。不然寿命很难长,过渡处刃口容易崩

网友:
从刀具角度来讲,有三大要素:刀具基材、角度结构、涂层。
选用合适的涂层可以使加工效率事半功倍,针对楼主所说的不锈钢铰孔加工。
预加工孔的形状、尺寸和质量尽量符合要求,避免缺陷。
从刀具角度来讲可以选择搭配合适的涂层,表面硬度高而且耐磨,针对不锈钢的加工特性韧性好、热导率低不利于散热、加工硬化等现象有专用含硅涂层,降低摩擦力,使排屑更顺畅,加工表面质量更高。

网友:
不锈钢本来就比较难加工。建议你找3家不同的刀具公司,让他们提供刀具方案。然后你测试3家的刀具(花钱购买),哪一家寿命好,性价比高,以后就采购这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