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样的钢结构稳吗?

楼主(2024-08-02):
模组在上面移动,速度500mm/s,用的120*120的方管,宽度6000,高度3500,不知道该从哪个方面去校核钢结构的稳定性

网友A:
SW有限元分析。不过载荷要给出

网友:
载荷?要求精度?
可以对照机械设计手册,算一下挠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有限元分析。不过载荷要给出

负载算10kg,单根模组算10KG,一边龙门12个模组,一共两边,24个,加上走线、线槽,预估总负载200kg

楼主:
大佬,请问怎么加固好点

网友:
120的方管太大了,自重难受。规格小一点,适当的地方加拉杆

网友:
负载才10kg,120方管单根重10KG,感觉不是很合理

网友B:
要有斜拉和加强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斜拉和加强筋

是指根据现场环境,看看龙门架外侧能不能跟墙体做斜拉是吧,龙门架内侧要过车,没空间加了,只能加外侧

网友C:
焊接的拐角很好,我看奥地利的设备就是这么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的拐角很好,我看奥地利的设备就是这么焊的

那就是在现有的结构上加些跟周围环境的斜拉就好了

网友D:
你这个不是一个稳定的结构。
另外不要选方管,换成120*240的矩管,抗弯能力会增加好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不是一个稳定的结构。
另外不要选方管,换成120*240的矩管,抗弯能力会增加好几倍。

谢谢大佬,矩管240的面是平行于地面是吧,240那面想用于走线槽

网友:
240是立面

网友:
两侧得用梁连起来,你目前这个结构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