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盖直接断了,这什么情况?

楼主(2024-08-03):
材料为ADC12,客户直接给用断裂了,想分析分析这个问题是客户使用方式的原因还是自己生产的原因,具体想看看这个断裂的断面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客户方面是四家客户都出现了这个问题
生产方面我们已经按照这个生产了两三年了,还没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四家都出现了 但是工艺没变 那很可能就是这一批材料质量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明白,我们着重调查下近期的供应商的材料质量问题

网友(点评):
之前的材料成分检测,与现在的材料成分检测对比,然后工艺核查!

网友:
这裂口,设计受力小了吧

网友(点评):
好的感谢,我们着重分析下这个问题

网友:
期待分析验证结果,

网友:
超载

网友(点评):
是的,强度不够,另一端面直接压弯下去了

网友A:
铸铝强度很低,可能为了省钱,把铸铁换成了铸铝,铸铁就没问题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镁合金压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铝强度很低,可能为了省钱,把铸铁换成了铸铝,铸铁就没问题

感谢春哥,前期可能因为重量的原因用的铸铝,后面会逐步试验下铸铁的材料

网友B:
铸件热处理没做吧,省成本。

网友:
首先怀疑材料,思路没问题,但是装配过程也可能出问题。同样的产品,不同的工人安装有时候也会出问题。最好发个装配图看看,有时候也可能是设计的问题,干了一批没问题不能说明什么,如果是设计问题,出问题是早晚的事。

网友:
我怀疑轴向上尺寸公差可能有问题或者是自由公差,导致累积起来让端盖紧固后承受轴向力时间久了而被顶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春哥,前期可能因为重量的原因用的铸铝,后面会逐步试验下铸铁的材料

铸铁并不一定重,因为强度高可以减薄,你可参照井盖,大货车压不烂

网友C:
材质顶不过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件热处理没做吧,省成本。

您说的没错,这个轴承座确实没有经过热处理,就是性价比需要试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质顶不过负载

是的,零件整体已经严重超载了

网友:
重新做载荷实验吧

网友D:
连个使用工况都不清楚  大神们都分析起来了

网友(点评):
哈哈哈,是的,我应该说明具体的工况,没关系,只是一个抛砖引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个使用工况都不清楚  大神们都分析起来了

没有给出工况,分析也可以是在与工况不想关的方面分析啊。因为如果给出的的工况对工件本身影响不大,那么分析还不是回到原点?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5-08-04):
材料,应力,铸造工艺都会有影响

网友:
最后,定位到原因了么?

网友:
内应力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