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卸载吗?

楼主(2024-08-03):
有么有懂行的。看看红圈这几个能卸载吗?

楼主:
网不好,刚才图没传上

网友:
可以,不影响你使用CAD

网友:
License那个是证书服务,保险点应该不能卸,其他不了解

网友(点评):
打开CAD卸载的,卸载下面圈里第二个就提示我,要是卸载,CAD就关闭,不能用了

网友:
软件安装产生的都不要随意去删,硬盘容量不差这点。实在难受时,心里换个获得感的想法

网友:
所有软件相关的我都不敢卸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