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帮忙参谋下这种很长的内斜齿套怎么加工

楼主(2024-08-03):
暂时想的方法是拿铣刀铣,非标定制那种6mm的铣刀长度20-30,用那种90°的刀具伸进去加工,零件旋转或者就是车床拉,非标定制一把齿截面仿形的车刀,旋转零件,一刀一刀拉出来

图纸

图纸

90°铣刀伸进去加工

90°铣刀伸进去加工

楼主:
这种内齿套加工完检验也是问题,中途退刀,或者刀具磨损,加工完检验也不好检验

楼主:
有没有其他加工方式,插齿机,放电,或者其他

楼主:
之后可能还会有这种模数3-5长度800-1米的内齿套加工C:\Users\15433\Desktop\1722657546709

楼主:
暂时想到检验的方式是,做个28齿左旋的外斜齿轮,拧进去检验,但是好像内外齿轮在图上有个20-40丝间隙

楼主:
后面可能会做更长更大的齿套,长度800-1000长,模数3-5

楼主:
这个是用在挤出机上的,行星斜齿轮挤出机

网友:
坐等大保健春哥,
这玩意比膛线加工,如何?
我加工的话,先车外圆和内孔;外圆作定位,做铜头用电脉冲打齿形,第一遍粗打;第二遍精打;完活
长度800、1000也不在话下

网友(点评):
车床车,拉床拉,都 可以实现,小批量,车床车,

网友(点评):
定制刀具,可以认为是多头螺纹

网友:
工艺取决于量的大小,现在的设备和刀具都很先进了!

网友:
电极太慢,拉刀拉的定制刀具,不好整。

网友:
车床车就是了,多简单 的事,
现在有数控车,多大的螺距都 可以车,
这种可认为是多头螺纹,刀具定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