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动开关应该释放到什么位置?

楼主(2024-08-03):
用微动开关检测一个动作位置。微动开关选的是摆杆型,如下图。 8-3

微动开关信号产生后,其内部弹簧机构受到压力作用。为释放压力,加压头需要后退。
微动开关的FP为12±0.8,OP为9.5±0.8。
那么,释放到什么程度是OK的?大于10.3还是大于12.8?
谢谢!

网友:
12.8才能保证每一个这种开关完成对应功能。

网友:
这种微动那个铁片有弹力,不准的,用手掰

网友:
通电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