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工装心轴开键槽必要性请教!!!

楼主(2024-08-03):
想请教下各位大佬以下关于叶轮平衡的问题,谢谢!!!
1、如果带键槽的叶轮做静/动平衡时,相应的平衡心轴也需要开个相对应的键槽嘛。
2、心轴工装做好后的如何平衡,与叶轮组装起来一起平衡时需要装上平键嘛。
3、不带键槽的叶轮与带键槽的叶轮所需的平衡工装也是一样的嘛
感谢答复!!!

网友:
第一个问题直接在软件上模拟动平衡开孔,第二个问题根据你的模拟工况进行组装,第三如果开孔工装可以通用

网友:
开不开键槽,影响不大。再,直径小于300的叶轮没必要做动平衡。

网友:
平衡心轴开什么键槽啊,你要知道带车胎的车轮也需要做动平衡,那怎么办?那上有键槽吗?还没法做动平衡了吗?

网友:
负载允许,反向打孔

网友:
可以通过增加或剪除材料达到平衡

网友:
风扇有必要做动平衡,但是只做叶轮不知道意义在哪,需要你给工况和图形。
知道汽车的电子扇吗,这个是做动平衡的,它跟流体相关,防振防噪声的。如果你知道,那大可不必考虑你说的键槽什么的,对应点加减材料即可。你想的是不是过于理论化了?自己家有动平衡设备去看看,就知道必要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