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机械大神请看过来!

楼主(2024-08-03):
请大神们帮忙看下附件图片螺栓和螺母配合发生溢扣的原因是什么?请赐教

网友A:
你说的溢扣,是滑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溢扣,是滑丝吗?

应该是吧,就是螺丝扣坏了,这个螺丝是穿过工件,然后打力矩拧螺母上去

网友B:
螺栓的材料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栓的材料强度不够。

但是螺栓用的是42crmo 10.9级,螺母是10级,二者都镀久美特,而且并不是所有的都这样,只是偶尔的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偶尔的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加工螺纹精度超差。

网友C:
发图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图来看

老师,上面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栓的材料强度不够。

大佬好久没见了

网友(点评):
你好,论坛里天天见。

网友:
右边这个螺母被重力敲打过。

网友:
拧紧螺栓的时候,不要用蛮力,要用扭矩扳手。如果规定是50牛,那就拧到50牛。按规定操作。

网友:
螺纹的加工精度配合是不是较松。

网友(2024-09-02):
用力过猛了

网友D:
是否有热处理,热处理产生的螺纹变形或者加工的时候螺纹不垂直或者螺纹有磕碰?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有热处理,热处理产生的螺纹变形或者加工的时候螺纹不垂直或者螺纹有磕碰?瞎猜

有热处理,我也猜是螺栓不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