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请问螺栓和螺母配合发生溢扣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4-08-03):
如图,请帮忙解释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过载了嘛。
几乎是唯一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载了嘛。
几乎是唯一原因

镀层的摩擦系数有关系吗

网友(点评):
啥镀层摩擦力,谁考虑那个

网友:
1、超载。螺杆细了或数量不够
2、材质和热处理不好。
3、螺母厚度不够。螺母没有防松动,一些螺母松动,没松动的拉坏螺纹,要使用双帽或放松螺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