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易拉罐踩扁需要多大的力?

楼主(2024-08-04):
今天在马路边捡瓶子的时候,想到了一个问题:把一个易拉罐踩扁需要多大的力?于是,晚上加班的时候摸鱼做了一个仿真,结果是大约400N。我觉得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发现,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罐子数模用一个直径80,厚度0.1mm的圆管代替,材料是铝。前面比较离散的点是刚踩到的时候,后面慢慢稳定下来的比较参考意义。力之所以是负的,是因为 是沿着-Y的方向压缩的。

2

2

网友A:
意思是要40KG的重物才能压扁吗?

网友(点评):
这是真的,小时候踩扁觉得太费脚,试过站上去压不扁。

网友B:
https://imt.xauat.edu.cn/info/1003/2121.htm

网友:
好像用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要40KG的重物才能压扁吗?

不一定,如果是冲击力就不需要那么大的质量

网友:
最有意义的摸鱼

网友:
没太看懂。
横坐标是时间吗?
400N是拍脑袋的吗

网友:
比想象中力要大。

网友C:
重点是楼主所说的踩扁是轴向还是径向的,正轴向静压400N也是有可能。废品站一般都是轴向压扁的形态,我捡瓶子多年一般是斜轴向5度左右以一个G左右的加速度一脚跺下去的,具体用了多大的力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imt.xauat.edu.cn/info/1003/2121.htm

经研究发现:对柱壳结构内部充气可以大幅度提升结构的承载能力和稳定性, 减小对初始缺陷的敏感度

网友:
这鱼摸得有点意思

网友:
太棒了 楼主,喜欢你的仿真计算,其实生活中有好多东西都需要计算,比如键盘按钮力度多少为宜,手机按键 力度多少为宜,笔记本电脑开合力度是多少,汽车挂挡力度多少等待,好的按钮手感很好,应该是特意设计过,拿走超级廉价的应该不考虑这个就比较涩

网友:
这是哪个软件分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点是楼主所说的踩扁是轴向还是径向的,正轴向静压400N也是有可能。废品站一般都是轴向压扁的形态,我捡瓶 ...

抬腿高度大约0.5米,以9.8m/s2的加速度,脚碰到罐子时的速度大概是V=2*a*s开方=3.13m/s,一条腿重20kg,I=0m*v=20*3.13=62.6kg·m/s,罐子从初始状态到瘪掉耗时0.1秒,由F*t=I得:F=62.6/0.1=626N,作用在易拉罐的力的平均值为626N,这样计算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都是高人!

网友(点评):
这样算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我觉得这样算的结果是偏大的。因为没考虑材料,比如,铝的易拉罐,纸的易拉罐,塑料的易拉罐按你这样算,算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补充两个图片,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圆筒的边沿受力,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圆筒的侧面也会受力。

1

1

2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