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高温的胶,请推荐

楼主(2024-08-05):
胶水用于粘结铝件和塑胶件,需要耐高温且粘性强,需要80~90度左右温度
TB搜了一堆都是用来密封/固定元器件的,这种应该粘性不够

请教下各位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A:
我之前用过铸工胶,ergo9100 这个挺不错的,3M的DP系列也可以
你这温度100度不到,其实绝大多数结构胶都能满足。

网友B:
需要起到密封的效果吗,连接加密封的话热熔胶挺好的,只是需要一个热熔的小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起到密封的效果吗,连接加密封的话热熔胶挺好的,只是需要一个热熔的小工装

谢谢,不用密封,热熔胶应该耐热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用过铸工胶,ergo9100 这个挺不错的,3M的DP系列也可以
你这温度100度不到,其实绝大多数结构胶都能 ...

好的 ergo9100在TB上没搜到

我问问3M的DP系列

网友C:
可以问问 乐泰胶水。他们会有你所在区域人员主动联系你。

网友D:
504高温AB胶,120°C没问题。用过粘大功率喇叭音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铸工胶

谢谢 我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问问 乐泰胶水。他们会有你所在区域人员主动联系你。

我的用量比较少,估计不搭理我,我在tb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4高温AB胶,120°C没问题。用过粘大功率喇叭音圈。。。。

有tb链接吗?或者照片,我照着买一样的,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KD-504康达化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用量比较少,估计不搭理我,我在tb看看

不会的,我这边也用的很少,100ML的瓶装,一年也就用十几瓶吧。
我先打电话去上海,那边登记后,我所在区域的人员就联系我了。我还把他们拉来我公司搞了个专业培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的,我这边也用的很少,100ML的瓶装,一年也就用十几瓶吧。
我先打电话去上海,那边登记后,我所在 ...

感谢,我们用他们的螺纹胶

网友:
淘宝乐泰

网友:
在胶黏剂这块,乐泰是全球有名,乐泰在烟台设厂近30年了。
联系他们问问。

网友(2025-01-18):
用稍微耐温一点的环氧胶就可以了,强度高、韧性好,吹风机吹一吹,快速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