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承受温度在90度左右的高导热系数的导热硅脂,有没有

楼主(2024-08-05):
请问有没有能承受温度在90度左右的高导热系数、热阻低的导热硅脂? 谢谢!
因为在密闭腔体温度很高,而且这个腔体装在离心设备里,一旦硅脂融化了,会受离心力把硅脂甩飞到PCB上

网友A:
请问目前用的什么硅脂呀?
我觉得7921这种硅脂就还可以,不融化,寿命长,就是难涂(比较外行,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目前用的什么硅脂呀?
我觉得7921这种硅脂就还可以,不融化,寿命长,就是难涂(比较外行,仅供参考)

我们可能还会后期再换几种散热片,所以用的硅脂一定要好拆卸!

网友:
直接上液态金属导热硅脂吧

网友:
1. **陶氏化学(Dow Corning)TC-5625C**:
   - **导热系数**:未明确给出,但这款产品针对的是高导热需求的应用场景。
   - **热阻**:未明确给出,但被设计为低热阻导热硅脂。
   - **适用范围**:适用于需要高阶微处理器封装的场合。

2. **JONES导热硅脂**:
   - **导热系数**:未明确给出。
   - **热阻**:界面热阻低至0.05℃ cm2/W。
   - **适用范围**:适用于需要解决相关散热问题的场合,特别是对于高热流密度的散热挑战。

3. **利民(Thermalright)TFX**:
   - **导热系数**:14.3 W/m·K。
   - **热阻**:小于0.0028℃·cm/W。
   - **适用范围**:适用于PC散热方案,尤其是高端CPU和GPU散热需求。

4. **优导新材**:
   - **导热系数**:未明确给出。
   - **热阻**:低热阻特性,具体数值未给出。
   - **适用范围**:适用于需要将电脑发热量传导至散热片上的应用,避免因温度过高而关机的情况。

5. **天霖科技(Tianlin)**:
   - **导热系数**:未明确给出。
   - **热阻**:低热阻特性,具体数值未给出。
   - **适用范围**:适用于电源模块、高速大存储设备、功率转换设备等需要有效热接触并减少热界面热阻的场合。

网友(点评):
莫名其妙

网友:
硅脂片怎么样?

网友B:
你用在什么产品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在什么产品上的

电路板+支撑结构(6061材质)+散热片
要把这个涂抹在支撑结构与散热片结合处
后面测试时可能还要换各类散热片看看效果,所以导热硅脂粘性不能太大,要好拆卸
另外导热硅脂需要能抵抗80度左右的高温

网友(点评):
导热硅脂随便100多°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在什么产品上的

那导热凝胶呢

网友C:
导热凝胶可以耐20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热凝胶可以耐200度。

好不好拆卸,散热片从上面摘下来,AB件上余留的残胶好不好清理?我对这块了解不多,多谢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不好拆卸,散热片从上面摘下来,AB件上余留的残胶好不好清理?我对这块了解不多,多谢指教

具体没有使用过,但拆过导热凝胶的设备,还好,粘性不是很强,不会固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没有使用过,但拆过导热凝胶的设备,还好,粘性不是很强,不会固化。

能承受较大的离心力吗?我担心离心力状态下会被甩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承受较大的离心力吗?我担心离心力状态下会被甩出来

这个不知道你这离心力有多强。可以搞点导热凝胶试下,它这个跟橡皮泥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知道你这离心力有多强。可以搞点导热凝胶试下,它这个跟橡皮泥一样。

0.5r/s

网友:
有专门做热试验的导热硅脂,应该可以吧

网友:
相变片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