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螺纹旋合长度的问题

楼主(2024-08-05):
一款产品需要螺纹旋合长度不小于四倍螺距,请问大家如果用螺纹规检测旋合长度是否从起始牙开始啮合计算到退刀槽开始退刀为止,后面退刀的螺纹不是一个全牙(比较浅)是不是就已经不算旋合长度了?图示

网友A:
个人认为 旋合长度是螺纹“配合长度”
比如螺母拧在螺杆上 那么旋合长度就是整个螺母的有效螺纹长度
退刀槽或者螺牙加工的中径有问题 有些牙中径不受力那么就不能算作旋合长度 感觉你图里的内螺纹也就前三牙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 旋合长度是螺纹“配合长度”
比如螺母拧在螺杆上 那么旋合长度就是整个螺母的有效螺纹长度
退刀 ...

是的这样计算差不多就是前三牙有效,意思就是旋合长度其实就是指的是螺纹有效旋合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