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贴_快拆机构_炮尾螺纹

楼主(2024-08-05):
      之前设计过一款仪器,上面有个固定座,配套不同的传感器测试,使用螺纹手拧固定,每次取下来都要拧好几圈,比较麻烦,当时想到有个地方有类似应用,就是炮尾螺纹的应用,我忘了学名叫啥了,

能够实现快速到位,拧紧角度小,受力大的优点,然后我就仿着这个设计了结构,就是普通公制螺纹,任意方向 然后120°切下来,做成断续的

但是,实际过程中发现, 插入后,能够旋转的,但是不能锁住,或者,滑扣问题较多, 想不明白,以至于后来生产过程中,把螺纹加粗了,做短了,就这样了, 但这个问题我始终想不明白,想着各位大神们,有什么高见

各位,纯技术讨论哈,就是想了解一下,
不知各位大神 有没有设计过类似结构,有什么讲究么,或者从哪个方面着手,是切的角度有要求?还是螺纹规格有要求?
1、如何实现螺纹锁住,达到快拆目的
2、是不是切掉的份数越多,角度转动就越小?切2等分,转90°,切3等分,转60°

3、切掉的和保留的是等分,还是有比例
4、螺纹规格和头数是不是有什么讲究
5、切掉的部分和螺纹起始位置有什么关联
6、类似快拆结构,好像生活中没怎么看到,是加工困难么 还是精度要求高

网友:
如果分三份那必须保证旋转60度可以完全拧紧。需要选择合适的螺距。

网友:
他盖子上不是有个闩柄吗?

网友:
1.要锁紧需要螺纹升角要够大。举个例子,螺距1的单头螺纹,就假设等分四段,两段为螺纹两段为空位。此时一段螺纹的爬升高仅为1/4=0.25,这还不包括螺纹配合间隙,扭力大一些这0.25就滑过去到空位了。
2.切分越多肯定转角越小,但前一个问题会更大。考虑受力对称,两段螺纹两段空位是比较合适的,这样旋转角也不超过90度,足够了。
3.切的与留的肯定是先等分的基础上再切出合适的间隙,保证能轻松插入。
4.参考1
5.螺纹起始位置在生产中难以控制,所以不用考虑
6.加工肯定麻烦,内孔要插或拉或电加工。

网友:
杆的锁紧末端留2-3个整体螺纹扣是否可行。

网友A:
有种螺母,可以斜着套到螺丝上面,放到底后放平就可以扭紧,不过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网友:
看拧紧压缩量和螺纹升角的配合,而且还要自锁,,,

网友:
看了这个结构,我觉得可以试下锥螺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种螺母,可以斜着套到螺丝上面,放到底后放平就可以扭紧,不过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插眼,有知道的大佬记得踢我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眼,有知道的大佬记得踢我一下。谢谢

快速螺母

网友:
考虑下罐头盖的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