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双面胶组件总是粘刀,各位有啥解决办法

楼主(2024-08-05):
  如题,我手上有一个剪双面胶的设备,现在老粘刀,搞的我很烦,这是个全自动的机器,用机械手代替人工,所以不可能会安排一个人在这个工位上,现在试产,剪几段就会粘刀,搞的很难办,想过用涂层,但我担心不耐用,各位大神有啥好的解决办法没有?剪刀组件图我放在下面,还请各路大神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补充内容 (2024-8-5 20:29):
补充一点,这个是我这个机器的一部分,我在前面已经将双面胶一面纸带撕了,胶带现在是一面胶面一面纸面,现在纸面是朝着上刀的。

网友A:
直接用硬的PEEK刀切

网友B:
看看日本的文具可能会有启发。有特氟龙涂层的剪刀号称可以不粘,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日本的文具可能会有启发。有特氟龙涂层的剪刀号称可以不粘,你可以试试

想过用特氟龙的涂层,但是感觉不耐用,这两个刀可能会摩擦的,摩擦多了,涂层会不会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硬的PEEK刀切

春哥,PEEK这种材料做刀具的话靠谱吗?会不会容易坏啊

网友(点评):
不会坏 放心吧

网友C:
试试镶嵌陶瓷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镶嵌陶瓷刀片

请问陶瓷不容易粘吗?我印象中,陶瓷好像也很容易粘牙,贴双面胶也好贴的

网友:
你看剪刀,当两个刃口之间距离大的时候很不好剪。但是间隙越小,约好剪,

所以

刃口之间距离越小

剪的时候进的速度和退的时候速度越快

就会不粘连

网友:
双面胶 遇到啥就 粘啥。刀具材料替换或者表面光滑 都无法治本。

唯一能做的就是 想办法结构上做文章,比如做两个 另外一个可以自动去除粘料。

网友:
加个小泵,循环往刀口处喷除胶液

网友(点评):
这个太麻烦了感觉,这个机构就会变得比较臃肿,而且还要加液

网友(点评):
大家给出的是思路,嫌麻烦就化简,除胶液雾化薄喷或者弄个利用刀上下一个周期想办法固定个除胶布内部滴灌注入除胶液,每个行程周期往刀口涂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过用特氟龙的涂层,但是感觉不耐用,这两个刀可能会摩擦的,摩擦多了,涂层会不会掉呢?

想多了  特氟龙比你√巴都耐磨

网友D:
建议参考下模切厂的方式,它是直接用刀模压切的。还有一种小小的机器,可以定长的胶带切断机,你可以淘宝搜下。这种剪切的方式估计很难避免,我很早已经要求家里拆快递不要用剪刀了,时间长剪刀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参考下模切厂的方式,它是直接用刀模压切的。还有一种小小的机器,可以定长的胶带切断机,你可以淘宝搜 ...

  请问有没有内部结构可以看,这种的是刀具做了特殊处理,还是结构上有什么东西呢?

网友(点评):
我们有3M背胶,标贴,泡棉这些东西发模切厂生产,大都带胶,我只大概知道。简单说就是用刀片压切,不是你这种剪切,你可以百度下模切工艺,或是搜个模切厂家去看看。另淘宝搜下胶带自动切割机,几百块小小的.

网友E:
蓝色的块块是干嘛的?
为什么胶带还要压在上面再切断?
切几段就粘就有点过分了。上刀有胶,还是下刀有胶?
有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蓝色的块块是干嘛的?
为什么胶带还要压在上面再切断?
切几段就粘就有点过分了。上刀有胶,还是下刀有胶 ...

  限位的呀,你不限位这个胶带不到处跑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限位的呀,你不限位这个胶带不到处跑啊

我的意思是他为什么挡到下刀了,上刀要把胶布扯下来一截才切的断,扯一下的那一截是不是粘在上刀上面?

网友:
加快速度?从反面切?

网友:
用剪切,剪刀刃部用热风枪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他为什么挡到下刀了,上刀要把胶布扯下来一截才切的断,扯一下的那一截是不是粘在上刀上面?

没有挡到下刀,角度问题,下刀切面突出来1mm了

网友:
发个淘宝链接你看看,不是打广告啊。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n57.1.p4pright.1.2fcf523cYoOsvI&priceTId=2147818e17229273420201250ecb62&utparam=%7B%22aplus_abtest%22:%2244b17e9b0c7d7fe7df5bff541a330ca4%22%7D&id=763506115749&ns=1&xxc=ad_ztc&pisk=f9KjtMMIiSVbOLJ5sZHPPAwOhvs6cIiUGR69KdE4BiIA6U9H1skioi851Qd5MokmoNC6iiQMu15V1G9MOYlEYDJDnGjKTXoU8OR43iBABlExBgBOpmGrz7JDnGfTU53eyK4sQosJDNdO2gBGpGBAkGF-FOWNBGCAW7URp_COXGdt27BhC5FO6sC-_Dh5Eq1vhYFEzbooTWvGNlEQKt_YIKaaflgfHZCdy_qOU36fl6pvDOoh_TKyVw7zQfIJKURAFMizkMpWWBTps2zlcdLvsaOmZz1yyUJO6aeTALOWBCQ6rXZFhi85RnTmI7pvTsTdmdyIgL_BPwXRyRaA0eJejwKxcWfP-OOVaBnLVgQO47ZFOn1358_3fT1EFYag7OoCbsHIGUlAkTXyYYM7GPbAET1EFYagSZBlUaHSFS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