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VC管喷漆

楼主(2024-08-05):
公司设备上有PVC管,但是有字,顾客嫌太丑,部门给的方案是喷漆,然后要喷镀铬色的漆,后面估计会外包给供应商搞喷漆的事,然后让我画个图,出个技术要求啥的,关于这个喷漆有没有大佬指点指点😀技术要求需要写哪些要求的,然后镀铬漆色号是多少呢

网友:
安装时,转一个面,看不见字不就行了

网友:
PVC管喷漆不会起皮吗

网友:
找没有字的管。

网友:
一般按亮银色喷吧

网友:
pvc管喷漆?会不会不牢固
只是字的话,贴膜覆盖掉,或者套波纹管就行了把

网友:
换没字的管

网友:
买不带字的PVC管,或买UPVC管,深灰色的

网友:
直接磨掉行不行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用丙酮等溶剂擦拭掉。一般这种字都是喷码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