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调整塑料件的松紧程度呢?

楼主(2024-08-05):
想做个塑料件,用abs或者PP料都可以,套在约6mm粗的钢丝上,要求松紧度刚好,也就是它在钢丝上滑动的摩擦力刚好在一定范围内,这就比较难办。因为钢丝尺寸肯定有公差的,所以塑料件尺寸怎么定啊?
现在有人说:干脆就做紧一点,叫用户买回去自己用锉刀修两下好了,简直太不像话了!大家有好的办法吗?有没有什么简单的结构能调整塑料件的松紧程度呢?比如在塑料件上加个螺丝,拧进去就压住钢丝了。但螺丝本来就容易松动,塑料件在钢丝上滑动时就更容易松了!所以此法只适于暂时把塑料件固定在钢丝上不滑动,而不能调节松紧程度。

网友A:
电单车的手机支架见过没,它是怎么固定在车把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单车的手机支架见过没,它是怎么固定在车把上的?

它固定后就不滑动了,我这个要来回滑动的,是控制滑动的摩擦力。

网友(点评):
为啥一定要固定死,不锁死就行了

网友:
塑料开个口加个包箍可调节松紧,即使磨损后依旧可以通过包箍夹紧。ABS料直接6MM的孔,公差零到正十丝

网友:
建议补充下工况 塑料件在钢丝上滑道的目的是什么 摩擦阻尼的作用是什么
电缆清洗设备有的橡胶的刮泥板/刮水板 固定在金属外套里 定期更换橡胶套就行
如果想给滑套和钢丝一个阻尼里 是不是可以滑套内孔不为直通孔呢  比如单弧形或者S型、W型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8411k7MF/?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d71af6eb32533599d5261094d715ab99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7j41187x4/?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d71af6eb32533599d5261094d715ab99

网友:
做个锥形可调段

网友:
有种标准件叫“玻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