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铁子们!超声波焊接知多少?

楼主(2024-08-06):
现场实测用超声波焊接机对汽车蓄电池塑料排气阀进行焊接,几秒钟搞定,焊接非常牢固,相对于传统焊接工艺,超声波焊接确实高。

网友:
不是很清楚,楼主能讲一讲吗?感谢。

网友:
咋了,用过

网友A:
就是那个高频的声音让人非常不舒服,我很怕,有个客户那里一整车间这玩意儿,我都不敢上去

网友(点评):
加隔音罩

网友(点评):
好的,下次给他们个建议,加上隔音罩

网友(点评):
把超声波震子或者底治具的金属接触面积较小,尽可能别让两个碰到,就不会有声音。

网友(点评):
我们有家客户更绝,找聋哑人做这个。

网友(点评):
不懂这个东西,但是那种声音真的说不出来的难受!不过请聋哑人来搞,真是绝了,哈哈~

网友:
20年前都在广泛应用了

网友:
刚进这行  做的线束焊接  10-150平  铜铝都干  欢迎老板咨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个高频的声音让人非常不舒服,我很怕,有个客户那里一整车间这玩意儿,我都不敢上去

还有一个办法,给层主配耳塞,或者一个好点的耳机。

网友(点评):
去过一家国内大厂,他们车间也有这个设备,但是隔很近也没有这种声音

网友:
超声波焊接,就是把两个相同或者相近属性的材料通过高频震动,使其粘接到一起。

微观来说,就是通过高频震动,再高压的状态下,让材料里面的分子快速运动起来,并且相互融合的过程。

三个要素,高频震动,高压、时间。

常用于非金属的粘接。

有一种摩擦焊接,原理类似。就是通过高频震动,再适以高压……

说简单点,就是摩擦,摩擦,剧烈的摩擦,发热以后把两个摩擦快要着火还没有着火状态的东西粘到一起。

金属肉眼可见的是有火星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个高频的声音让人非常不舒服,我很怕,有个客户那里一整车间这玩意儿,我都不敢上去

高手听声音就知道是否焊好了,还是机器挂了,或者焊头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