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顶升机构(螺母转动丝杆移动)是不是错误的

楼主(2024-08-06):
各位大佬:
            有个丝杆顶升机构,看不明白,请各位大哥有空指正一下啊;十分感谢;
下载的原图也是stp格式的

楼主:
附件图档

网友A:
1.从图片上看丝杆上下端有螺钉锁紧。
2.套筒和螺母固定用做导向。

网友B:
这样设计也没问题。不过一般会做成电机带动丝杆,螺母不旋转的形式。这样电机就是固定的。 图中的套筒是轴承座这样丝杆就不会受侧向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从图片上看丝杆上下端有螺钉锁紧。
2.套筒和螺母固定用做导向。

一语惊醒梦中人啊,怎么没看到有个螺丝呢,多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设计也没问题。不过一般会做成电机带动丝杆,螺母不旋转的形式。这样电机就是固定的。 图中的套筒是轴 ...

是的,那个套筒内径比丝杆大1mm.丝杆能在里面动

网友C:
丝杠要限制旋转,两端螺丝锁住前是不是铣了台面防止转动,感觉这样做太复杂了,不能螺母座直接跟黄色板相连?导向选的扎实点

网友(点评):
螺母是要旋转的, 而黄色板是固定的, 需要做个轴承座来安装螺母, 套筒外面的蓝色部分就是个轴承座.

网友:
为了节省行程方向空间才做成这样?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换成贯通轴电机会更简单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丝杠要限制旋转,两端螺丝锁住前是不是铣了台面防止转动,感觉这样做太复杂了,不能螺母座直接跟黄色板相连 ...

加个推力轴承

网友:
电机皮带轮带动螺母皮带轮旋转,然后丝杠螺母通过紫色套筒(应该跟着以前旋转不然不受力)延长,紫色套筒外面就是一个轴承座,把旋转升降转成固定升降带着电机基座板上下运动

网友:
盲猜一下,这个应该不是顶升机构,是个电机带动同步带的整体上下往复运动。中间的那个是丝杆。

一般看到电机这样用,

推测一般是电机也跟着跑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那个套筒内径比丝杆大1mm.丝杆能在里面动

这样导向作用就没用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