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lidworks转OBJ格式方法

楼主(2024-08-06):
各路大神  请教一个 SW转OBJ 格式的 方法 或者插件

网友A:
sw先转 stl,然后再去转 obj

网友:
solidworks文件先转为STEP,再用3D Studio Max导入,再另存为OBJ。

网友B:
我用keyshot直通插件 keyshot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keyshot直通插件 keyshot转

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先转 stl,然后再去转 obj

此法可行  感谢感谢

网友(2025-08-07):
请问你转的是装配体,还是零件?最后用什么软件转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