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由壬的机友嘛,有模型没有,请提供一个,谢谢

楼主(2024-08-06):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油壬怎么连接到我设计的设备上,很多实物都是带着卡爪的,如果要连接到设备,需要在设备上加工出螺纹,有具体尺寸咩有?

网友:
内外丝对接吧,你的接头是几分的,就用几分的,画一个外径和你这个内径差不多的,随便配合就行吧,只要对得上,剩下都是采购的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