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计算,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4-08-06):
扭矩计算,求大神指导

网友:
这设备是球磨机?

网友(点评):
是滚筒烘干机

网友:
感觉第二个的思路是对的,对于单个电机滚筒F应该是算直径300滚筒的切向力,F=10xtg30°

网友(点评):
转动惯量那个数值更大,摩擦力只是保证正常转动时的力气,启动惯量太大了,那点摩擦力根本启动不了

网友:
其实就是两部分决定你的扭矩,一部分是偏心量(力臂)x负载重量,另一部分就是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算完X个安全系数。

网友(点评):
所以这两部分一个是负载额定转矩,一个是负载启动转矩??是这样理解不,大佬

网友:
我以前做过滚筒筛,跟你这个结构一样,一开始我也琢磨怎么算,后来发现根本没法算,只能实践出真知

网友(点评):
没毛病,我这一问就是一吨一kw

网友:
三相异步电机得变频驱动才能调加减速,而且前面要加减速机

网友(点评):
是的大佬,电机前面有摆线针减速机,一般都是加变频器变频启动

网友:
没多大毛病

网友(点评):
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不断,哈哈

网友:
角加速度无限小是不可能的,难道你能接受启动半天还不能转一圈?
所以必然有一个最小角加速度,可以实现一定时间内加速到一定转速

网友(点评):
好像没毛病,大佬

网友:
这种工况就不要具体分析单个力学模型了,用能量守恒就能计算出单个电机功率,复杂问题简单化。

网友(点评):
啊,大佬能详细说一下,怎么用啊

网友:
从运动的角度看和计算较合理:

一个物体从静止到运动至某一速度,其驱动功率为:

驱动功率 = (扭矩*转速/9445)/ 电机效率 * 工况安全系数

扭矩 = 转动惯量 * 角加速度       :  角加速度 = 转速(换算为单位弧度)/ 静止到设定转速的时长

转速 = 设定的最终速度

以上供参考,讨论。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凭经验超配

不会严格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