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种自动伸缩装置,用来藏线的。

楼主(2024-08-06):
简单描述一下工作场景,一个废墨收集装置,里面装有浮球检测开关,当废墨水满了之后,需要取下废墨盒倒掉废墨,这时候检测开关的线是和盒子连在一起的,需要保证线能够自动伸缩,方便取放盒子。

想了一下,玩具车的发条装置似乎能满足需求,想问问在工业领域有类似的装置吗?

网友:
万能的淘宝,你搜一下自动收线器

网友:
加个气缸,浮球到下位触发之后,把浮球拉起来,换完墨,给信号之后再放回来

网友(点评):
浮球检测开关是锁在废墨盒上的,这个设备是打印机,不会用到气动元件,全是电动的。

网友(点评):
那就换成微型小电动推杆~~~

网友:
线一定要在收集装置里吗 这种环境是不是考虑用非接触开关呢 比如浮球一端是连杆 连杆在墨盒外 连杆的另一端控制开关
或者磁控类的 比如干簧管开关啥的

网友(点评):
线是浮球检测开关的线,浮球检测开关是锁在墨盒上的,现在的方案是线收在打印机壳体内,取下来的时候倒没问题,但是放回墨盒的时候就需要慢慢把线塞回去,挺麻烦的。

网友:
这东西?

网友(点评):
对,是个好东西,这官方名词叫什么?

网友(点评):
卷线器之类的,里面就是个卷簧

网友:
卷尺

网友(点评):
有点卷尺的效果,但是卷尺本身是有弹性的,我的线没有弹性。

网友:
卷簧

网友(点评):
好的,我搜一搜,感谢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967874-1-1.html
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很久之前我问过

网友:
网上啥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