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套筒类工装,材料选取50BV30用不用做热处理?

楼主(2024-08-06):
这个销轴做成外六方,对边是7.5,做个非标类的套筒,考虑用料为50BV30,但用不用热处理?考虑耐磨的话,能不能镀硬铬?做这种工具头一次,这种材料也是第一次接触,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
这个?是不是有个图片,热处理什么目的,去应力或是改变硬度还是啥,镀硬铬耐磨,它跟什么材料的件摩擦

网友A:
扭力要求不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力要求不高可以

不高,带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力要求不高可以

再涂螺纹胶

网友:
直接淘宝上找个做工具的加工出来不就好了

网友:
千把次上万次,45钢线切淬火就可以,如果一头小切不通就分两段焊,再淬火。
几十次百把次不用淬火。

百万次采用工具钢或渗碳钢,镀硬铬难说,因为套筒受力不均匀,容易压破。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材料42Cr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