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龙点睛(5)——压辊调节机构设计改进

楼主(2024-08-07):
今天分享的是:压辊调节机构设计改进,并且提一个装配如何进行的问题。
图1为改进前的原件,存在肉眼可见的不足。
图2改进后,这样的结构设计才算合格。
问题来了:因为双头螺杆为正反螺纹,要你装配的话,怎么进行?(表达零件时,用图3中的数字)
图1压辊调节机构(原件).png
图2压辊调节机构(改善).png

网友:
虽然看不懂,感觉高大上

网友:
图文并茂,好贴

网友(点评):
大家一起来发帖

网友:
这改进可以啊,导向明显好了很多

网友A:
按现在设计,线轨不好装,安装板可以放滑块下方,安装孔露出来,两边有线轨,气缸放中间一个就够了,两个浪费,六角正反螺杆不好调整,两边立板换立柱,并让位,你拿开口试下就知道了,现在空间很难调整,最起码要能转90度,既然有正反螺杆要调整上下,为什么压辊安装板的安装孔不是长条孔?另外机构可以简化点,现在这样看着有点繁琐

网友(点评):
气气缸放中间,工作状态会有轻重现象

网友:
六角螺杆好调,但是没啥必要 螺杆抱2个螺母,效果一样

网友(点评):
需要防转设置,制作成本会高

网友B:
锂电行业上做烂了的结构,;两个气缸改成一个气缸,居中。辊上用调心轴承。

网友(点评):
一个气气缸放中间,这个场合,工作状态会有轻重现象

网友:
两个气缸能不能保证同步?一个气缸放中间比较好

网友(点评):
不需要同步,只要求二头受力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现在设计,线轨不好装,安装板可以放滑块下方,安装孔露出来,两边有线轨,气缸放中间一个就够了,两个浪 ...

是实际出现过的问题吗?原先用一个气缸有问题,后来改成两个就好了?因为理论上我觉得一个气缸出力反而比两个要好点,轻重现象可能是安装或者加工有问题,或者受力板薄了,中间受力两边变形了,跟中间出力或者两边出力关系好像不大

wrn
气缸不同步,导向轴不会卡死吗
这里只追求受力平摊,同步不作要求

网友:
把4号分开,做成两个,中间再用板进行连接。这样不就好装点。你用正反螺纹柱是调整锟的水平。那你的导向槽是不是太浅了。

网友(点评):
4号分开后再连接,原理不错,只是具体实施越来,存在各种不到位后变数。导向导必须得加长,不差那点材料钱

网友:
感觉有点冗余,自动调心轴承也没用,胶辊与对应工作台的平行度不好保证;双气缸同动且气缸导杆固定不是浮动结构,大概率会卡死

网友:
不知道双头螺柱是调整辊的水平还是压紧力的大小?如果仅仅是调水平感觉没必要这么麻烦。两个气缸确实存在不同步的问题从而导致直线轴承容易损坏。

网友:
这导向改的明显更挫

网友:
这个机构改的比原来感觉好点,但也差不多。都应该不怎么好用
你的这个设计的目的是方便两侧调整或调平。对吧
1,用一个气缸应该就可以,当然也可以用两个。但最好把中间的连杆(4)分开,这样会刚好一点。
2,两侧的调整压紧结构,只要把4断开,正反螺杆基本用不到。可以直接从8上面伸出一个螺杆进行,做个弹性机构,这样操作更方便

整体来说,这个设计和改进设计,都很一般。感觉问题还是很多。
应该不多好用。

网友:
5跟11用螺钉固定了,这个双头螺杆不知道有什么用,能调整的就螺钉过孔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行业上做烂了的结构,;两个气缸改成一个气缸,居中。辊上用调心轴承。

一般都是一个气缸在中心,然后两根光轴+铜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