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懂这个充气原理吗

楼主(2024-08-06):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oE411N7Xs/?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b66f343bda8586ac23ed52c810f18780

印度人 冲汽水,怎么摇着摇着就有气了

网友A:
什么叫摇着摇着就有气了,

你看从治具取出来,就听到放气的声音,再通过治具上面的管,一般看到治具,设备,有不合常理的地方必有妖。上面有管道,是不是管道先不管她,就当是支架,你看它左手边还有气压表,那就说明肯定有用到气,再看视屏,把所有瓶子放进治具,去气压表旁边开了气路,能听到通气的声音。所以把治具上的突兀理解成管道,就是合理的。

但是通的二氧化碳还是压缩空气,就需要对口味了解一下,才能知道。
刘墉在印度折戟了,
我是没那个胆子碰印度的小吃。

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摇着摇着就有气了,

你看从治具取出来,就听到放气的声音,再通过治具上面的管,一般看到治具,设 ...

还是你看的仔细,我以为摇着就有气了

网友:
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你没有

网友(点评):
哥,说话不要太直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摇着摇着就有气了,

你看从治具取出来,就听到放气的声音,再通过治具上面的管,一般看到治具,设 ...

所以手摇37圈,是为了利用这个可怜的离心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手摇37圈,是为了利用这个可怜的离心力?

应该不是离心,我的感觉更像是为了液体和气体的融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离心,我的感觉更像是为了液体和气体的融合。

离心力就是为了让液体 快速溶解更多气体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离心力就是为了让液体 快速溶解更多气体嘛

理解成离心力也没问题,

我更偏向于理解成甩动搅拌。

不管怎么说,知道它大概的作用就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解成离心力也没问题,

我更偏向于理解成甩动搅拌。

气体比水轻,水瓶一倒立,就跑底部;水瓶一正立,就跑顶部;
这是浮力的作用。

加上旋转,质量重,离心力大;液体将气体挤压在轴心,r小的地方,也就是水瓶的中央位置。

这是离心力的作用。

@CDKEY*  大佬也请来看看~

网友C:
波子汽水的历史

这种用玻璃珠进行密封的汽水最早起源于1872年的英国。一位叫做Hiram Codd的人用这种方法取代了木塞,成为了当时保存饮料最有效的方法。在1870年的时候发明了一种灌装机利用球型塞以及在瓶口处制造一个凹槽的办法进行封装,因为用木塞进行封装的话,不仅价格昂贵而且木塞也并不能阻止当时碳酸饮料的“跑气儿”。这种方法在1873年得到进一步的完善,直至这种用玻璃珠密封的方法成为了碳酸灌装饮料的制式方法,从而减少对木塞的需求量。

参考类似结构
CN2204294Y - 弹珠汽水填充封口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波子汽水的历史
这种用玻璃珠进行密封的汽水最早起源于1872年的英国。一位叫做Hiram Codd的人用这种方法取 ...

@CDKEY* 大佬的ID带*,@不能点亮,大佬也能收到提醒么

网友(点评):
在"提到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波子汽水的历史
这种用玻璃珠进行密封的汽水最早起源于1872年的英国。一位叫做Hiram Codd的人用这种方法取 ...

@hl90 来研究研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l90 来研究研究

这个玻璃珠子的汽水瓶我很早其实就见过,

我没想通的是怎么灌入气体:

我刚在画图的时候,理解的一点,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玻璃珠子的汽水瓶我很早其实就见过,

我没想通的是怎么灌入气体:

这么古老的设计我闻所未闻,大开眼界啊。

@CDKEY* 大佬来分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波子汽水的历史
这种用玻璃珠进行密封的汽水最早起源于1872年的英国。一位叫做Hiram Codd的人用这种方法取 ...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B9%E7%8F%A0%E6%B1%BD%E6%B0%B4
现在理解了,为啥最后倒在杯里递给客户引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