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阳极氧化工艺:为铝合金披上科技感的外衣!

楼主(2024-08-07):
如果说材料塑造了产品的“肉身”,那么表面处理就是产品的“皮肤”。对于产品的颜值,表面处理有着重要的作用。

比如手机、电脑、各种智能产品、家用电器......它们的外观总能带给人一种高冷、细腻的科技感。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今天,小嘉就将带大家深入了解阳极氧化的奥秘!

阳极氧化:电化学反应的魔法

No.1 给铝合金套上坚固的“铠甲”

阳极氧化是一种基于电化学反应的表面处理技术,常用于铝及铝合金产品中。通过电解氧化过程,在铝合金表面形成一层均匀且致密的氧化膜。

这层氧化膜具有较好的保护性能和表面硬度(普通阳极氧化表面硬度可达200-300HV,硬质阳极氧化硬度可达300-500HV),显著提高了铝合金产品的耐磨性、耐腐蚀性和电绝缘性能。

No.2 为铝合金披上科技的“外衣”

阳极氧化形成的氧化膜还具有一定的孔隙结构,可以通过染色等方式赋予零件不同的颜色(白色除外),提高其装饰性。

阳极氧化的绚丽色彩和铝合金的金属特性完美融合,最终为我们的铝合金产品披上了一层富有科技感的外衣。

iPhone航空级铝合金加阳极氧化处理:精致的金属质感、轻薄但坚固、触摸不留痕

此外,阳极氧化还有哑光和亮光之分。亮光表面反光效果好、反光度高、光线清晰明亮,可以增加产品的外观档次感,常被用于精细制品和装饰品的制作。

相比于亮光效果,哑光表面反光率低、光线模糊不明显、光感柔和不刺眼,且更加不易受到刮擦和污染的影响,所以哑光效果常出现在需要光感柔和、抗污染、不易刮花的金属制品上。

阳极氧化:常见问题

问题一:普通阳极氧化、硬质阳极氧化、导电氧化有什么区别?

以上三种氧化方式都有防自然氧化的作用,但在细节上仍有些区别:

普通阳极氧化具有一定的耐磨性能和绝缘性能;但容易上色,可选择颜色较多,适合有装饰性需求的产品。

硬质阳极氧化耐磨性能更强,绝缘性能良好,表面起到加硬作用;颜色有局限性,不适用浅色系(本色和黑色),更适合有功能性要求的产品,如油缸、传动、军工用品等。

导电氧化则不具备耐磨性能,但导电性能更优,不支持染色,常用于一些特殊的电工和电子器件,如电解电容器、继承电路和半导体器件等。

问题二:氧化可以和喷砂一起加工吗?

喷砂有去油、去毛刺、去锈迹、去刀痕、去砂纸纹等作用,可以使氧化颜色更均匀,表面更美观。为给大家更好的加工体验,嘉立创cnc氧化默认做喷砂处理。

当然,这种处理方式也可能导致微孔有砂影响使用(如<M2的螺纹孔、以及<2MM的盲孔),如有精孔、精轴、齿轮面等有光滑精度要求的加工需求,可在下单备注中特别注明不喷砂。

此外,过薄的工件受到喷砂的冲击力后会严重变形,我们建议将厚度增加到1.5MM以上,或下单时备注不需要喷砂。

问题三:为什么氧化产品有色差?

戴尔Alienware Area 51机箱,银灰配色、棱角分明的外观、阳极氧化铝材质,给人一种“外星黑科技”的感观。

氧化的颜色受材料组成的化学元素成份含量、药水浓度、氧化时间和温度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

① 不同的批次的氧化加工,受药水浓度、氧化时间、及温度的影响,最终呈现出来的氧化效果会有些许色差。

② 同一批的氧化加工,材料不同、厚度不同,最终呈现出来的氧化颜色也会有微小差异。

问题四:氧化工件的挂点问题

从氧化树上卸下来的铝外壳,在其与氧化树接触的位置是不能被氧化到的,这个地方是提供电压的接触点,也是我们常说的挂点,挂点的位置通常会露白,甚至有夹伤的风险。

因此,我们在设计需要做阳极氧化的铝合金产品时,建议在非功能性的地方加上挂点孔位,以免破坏产品的整体感观。

问题六:阳极氧化加工的膜厚差异和设计建议

硬质氧化的氧化膜有50%渗透在铝合金内部、50%附着在铝合金表面。因此硬质氧化后产品外部尺寸变大、内孔变小;而普通氧化后外部尺寸变小、内孔变大。

当工件需要和其他零件进行装配时,我们建议给氧化预留一定的余量空间。一般来说,零件增加的尺寸大致为生成氧化膜厚度的一半左右。

问题七:氧化之后还可以喷漆吗?

阳极氧化可以显著提高油漆与铝合金的附着力,因此阳极氧化之后还可以喷漆。但由于绝缘性能,阳极氧化之后无法再喷塑(静电喷涂)。

网友A:
确认是官方公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是官方公众号?

公众号是微信平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众号是微信平台的

你的意思是,你不是抄公众号的内容转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你不是抄公众号的内容转发?

是的,我就是小编哟,多平台发布

网友:
挺好,长见识了。

网友B:
多来点这方面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来点这方面的内容

好的哟,感谢支持

网友C:
这都2024年了,居然还能看到阳极氧化的科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就是小编哟,多平台发布

lz聊聊,除了铝合金,还有啥常见的阳极氧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聊聊,除了铝合金,还有啥常见的阳极氧化的

除了铝合金,镁合金和钛合金也是可以做阳极氧化处理的,当然最常见的还是铝合金。而且不同的材料在进行阳极氧化处理时,工艺参数和最终呈现的效果也是有可能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都2024年了,居然还能看到阳极氧化的科普。。。

哈哈哈,永远有新人入场的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除了铝合金,镁合金和钛合金也是可以做阳极氧化处理的,当然最常见的还是铝合金。而且不同的材料在进行阳 ...

不锈钢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可以吗?

不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可以

为什么?是你们做不到,还是原理就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是你们做不到,还是原理就不可以?

阳极氧化会对不锈钢产生一定的腐蚀且不易着色,冷轧板、镀锌板腐蚀更严重,氧化效果不佳。(曾经有做实验测试过,时间久远,照片一时找不到了)
而且基于氧化成本问题,我们一般建议还是选择电镀或喷涂。

当然,也可能也存在一些小编不知道的技术可以解决这些个问题,如果白兄有解决办法,可以分享一下噢

网友:
引用 楼主:
阳极氧化会对不锈钢产生一定的腐蚀且不易着色,冷轧板、镀锌板腐蚀更严重,氧化效果不佳。(曾经有做实验 ...

谢谢指教

网友E:
感谢分享,我想问下这些是有证可查的吧,相关资料是可以找得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我想问下这些是有证可查的吧,相关资料是可以找得到吧

是的,也是实际加工中的经验总结噢

网友E:
氧化后铝的熔点能达到2000°吗,还是特殊铝合金

楼主(2024-09-06):
引用 网友E:
氧化后铝的熔点能达到2000°吗,还是特殊铝合金
一般情况下,氧化后的铝或铝合金的熔点都不能达到 2000℃。铝的熔点约为 660℃,即使发生氧化,也不会使熔点大幅度提高到 2000℃这么高的温度。就算是特殊铝合金,它们可能会在强度、耐腐蚀性、硬度等方面有突出表现,但通常情况下,熔点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提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