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微漏检测难题

楼主(2024-08-07):
我做了一款阀体泄漏检测机器,看铸件是否有缺陷。就是把阀体密封住往里面打高压水,然后进水阀关闭保持压力,看是否漏水。在保压回路中加了压力变送器,一旦有泄漏压力会下降。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因为铸造缺陷导致的泄漏,流量很小,机会不会导致压力变化。传感器装了等于没装。咨询了一大圈,好像都没有好办法,只能靠人眼睛看。所以特来咨询。

网友:
水可压缩,铸件也不是绝对的刚体,有弹性形变
能否使用声波探伤?

楼主:
充气检测是不行的,很多产品漏气但是不漏水也是合格的。

网友(点评):
不是还有那种颜料倒进去 然后光谱检测吗

网友A:
时间要长一些。保压几个小时起步。

网友B:
水压试验是常规方法,用保压能力判断水密性,原理没有问题。
关键是微漏的定义,比如1Mpa压力,1小时泄露1g以上为不合格。

你用1Mpa压力,1g泄露量,如果压力变动太小,可以用2个方法解决:
1:等待更长时间,比如24小时,泄露量增大到24g。
2:用更大的压力,比如10Mpa,泄露量会显著增大。

高压测试一定要注意安全,打水压要排气,严禁水中带入气体。比如预先灌满水,排出腔体内部气体,加压过程中,不要带入气体。
我们通常打水压25Mpa,保压24小时,看压力表,如果压力下降在规定范围内,判为合格。

网友(点评):
我们以前也是这么干的,关键看产品要求对微漏的定义

网友(点评):
微漏就是产品表面有水雾,甚至水滴都看不到,泄漏量毫升级别都达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充气检测是不行的,很多产品漏气但是不漏水也是合格的。

是否可以提高泄露量来判断?当然需要找一个水试漏的作为参考一下。

网友D:
有一种试纸,白色的,遇水会变红色,贴在里面。不过还是要肉眼看

网友E:
查查标准或者操作规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压试验是常规方法,用保压能力判断水密性,原理没有问题。
关键是微漏的定义,比如1Mpa压力,1小时泄露1 ...

增加时间是不现实的,一天测上百个来不及。加大压力具有可行性,但是阀体很大如果10MPa,整个机器成本将非常高。我目前是靠人眼睛看是否漏水,微漏阀体表面会有一层水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要长一些。保压几个小时起步。

一天要测上百个零件,来不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可以提高泄露量来判断?当然需要找一个水试漏的作为参考一下。

不可以,有的产品微漏只在表面有水雾,连水滴都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试纸,白色的,遇水会变红色,贴在里面。不过还是要肉眼看

产品很大,整个外表贴上试纸不现实。而且产品外形不规则,贴试纸也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查标准或者操作规范呢?

国家标准就是打压1.6MPa,别的没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充气检测是不行的,很多产品漏气但是不漏水也是合格的。

这是个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天要测上百个零件,来不及的

可以多个零件一起测。传感器精度选高一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加时间是不现实的,一天测上百个来不及。加大压力具有可行性,但是阀体很大如果10MPa,整个机器成本将 ...

来个图看看,开开眼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产品很大,整个外表贴上试纸不现实。而且产品外形不规则,贴试纸也困难

不用这个贴,很小一个5x5MM,选几个靠近泄露点处贴一张就行。但就是不知道这样严谨不,电子产品有防水要求时检测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这个贴,很小一个5x5MM,选几个靠近泄露点处贴一张就行。但就是不知道这样严谨不,电子产品有防水要 ...

不知道泄漏点在哪里啊,必须整个表面贴满

网友:
水里加入荧光剂,放入黑暗环境中,用荧光灯照射,可以很容易发现微小渗漏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