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佬,关于渲染这方面

楼主(2024-08-07):
建模就是在SW里面建模的,要做到图片(因为不能发视频,就截了两张图)上这种效果,sw上可以吗?还是要用其他的软件重新建模,然后渲染?没接触过,请指教

网友A:
使用SW带的渲染软件就行。现在的SW都带一个渲染软件。

网友B:
用keyshot,简单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keyshot,简单效果好。

需要重新建模吗?

网友(点评):
不需要,直接SW文件直接导入进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SW带的渲染软件就行。现在的SW都带一个渲染软件。

sw的这个渲染能做到这种效果吗?不太清楚

网友:
不建议拿SW做这类工作

网友C:
用keyshot,把sw模型导进去,渲染就行了,专业的渲染软件效果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sw的这个渲染能做到这种效果吗?不太清楚

是一个配套的软件叫 SOLIDWORKS Visualize      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配套的软件叫 SOLIDWORKS Visualize      你可以试试。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keyshot,把sw模型导进去,渲染就行了,专业的渲染软件效果更好

好的,我试试

网友:
用keyshot吧,sw太差劲

网友:
keyshot好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