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链条活接头,卡簧片和开口销的选择

楼主(2024-08-07):
请教各位大佬,链条活接头一般用开口销还是卡簧片?现在买的链条基本都是卡簧片链接。流水线前端是9kg左右的产品掉到流水线上,4秒掉一块,相对落差200mm,链条型号C216A。出现过好几次卡簧片弹出、活接头脱落的情况,是不是这种受冲击的工况不适合卡簧片,换成开口销就可以了吗?

拜托了!

补充内容 (2024-8-8 12:00):
多谢各位大佬解惑,现在先换开口销试试。这个工况最早是用气缸顶升先接产品,再放到链条上,后来改用链条直接接产品,用了两年效果还可以,冲击力和速度在可承受范围。

网友:
直接叫现场抡大锤

网友:
9KG,200MM的高度掉落,4s掉一个;还直接掉到链条线上,

你用钢丝的,时间长了钢丝都得断;

这有分险的设计是怎么通过内部审核的,还是说你们内部就没有评审,直接设计出来就落地了;

网友:
别说200mm,就是10mm,有高度差,下来就有冲击;

众所周知,链条是不可能完全张紧的,

产品从上面下来,加一个顶升机构,顶升机构上接一个滚筒或者斜坡的光滑面,先承接,再下降,下降到链条面以下,产品自动被链条接走;

都不知道你来料是输送线送过来的,还有就是链条行进是步进式还是连续运转式,

如果输送线来料,那就用如图改进吧,(只具有参考性,不具有指导性)

反正的反正,就是尽可能避免直接冲击链条;

你这算是吧卡子给蹦了,如果卡子不蹦,断的就是链条;

网友:
1.掉落位置,在链条位置下方增加支撑平面,用钢的或尼龙试试,就使拖住链条吧。
2.落差位置增加斜板,让零件滑下去。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将卡簧片固定住,防止活接头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