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多少的孔需要给1.6公差

楼主(2024-08-07):
比如孔公差H7肯定是1.6粗糙度
公差0.2呢?
0.1呢?
有没有这方面的标准

网友:
没有标准,尺度在心中

网友:
没参考的话,粗糙度大概取公差的十分之一,精度越高,粗糙度越小。

网友:
标注孔的粗糙度需要了解孔的用途、配合精度及加工手段,考虑精度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其加工的经济性。

网友:
公差H7肯定是1.6粗糙度??????
15年注册的号就这?

网友:
没注意这个做法,平时h7公差,3.2,6.3,1.6,0.8都有

网友:
给你个参考,记得仅供参考。

网友:
尺寸与粗糙度可以是无关系的。
比如我想要个轴,无所谓大小,20,21,22都可以,但表面一定要光,因为是外观件。。。。。所以,这个轴尺寸可以是20正负2,但表面粗糙度一定要0.4。。。。。

网友:
因该是得看你这处的配合,如果没配合尺寸公差给的大,粗糙度的要求就值和外观有关。

网友A:
机械的注意事项多,记不住很正常,学习不到位也很正常;

但是你“孔公差H7肯定是1.6粗糙度”,这里用词不准确;7楼已经把资料贴出来了,我就懒得翻书了;

在一个;

需要记住的是,孔轴的粗糙度,是按应用场景定的,不是工艺定的;如同为8mm的轴,用在农业机械的精度就比半导体机械的精度差,公差要大一些,这一点你可以到《机械制图》求证;民用的就比军用的要差;但是也不绝对;

网友:
算了,我还是拍照吧。

网友:
6.3

网友:
你还得看孔的用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的注意事项多,记不住很正常,学习不到位也很正常;

但是你“孔公差H7肯定是1.6粗糙度”,这里用词 ...

有可能是我想当然了,但是我干设计五六年看过所有图纸只要是H7的孔,都是用作止口和销孔或其他配合用,都是标注1.6的
能距离H7孔不标注1.6粗糙度的吗?

网友:
精度的作用是配合,粗糙度是由接触面的运动副决定的。

网友B:
把“肯定”改成“一般”或者“通常”或“至少”,槽点会不会少点

网友:
嗯,学到了。之前都是标3.2。  标1.6供应商就要加钱

网友(点评):
1.6的要求也不高啊。又不需要磨,加什么钱

网友(点评):
是不高。主要供应商机床太烂。他现有的机床/工人做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肯定”改成“一般”或者“通常”或“至少”,槽点会不会少点

干机械的通病  抠字眼  没说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