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能设计钢丝制品吗?

楼主(2024-08-07):
想用钢丝弯曲制成东西,比如弹簧、衣服架子等等。重在形状,不用计算强度之类的。
能用 solidworks 吗?我现在想到办法是做个三维曲线,再以它为轴生成一个圆柱体,但是感觉很麻烦。比如:如果该钢丝要来回折叠,那么我必须确保曲线距离大于钢丝直径,否则钢丝就和自己干涉了。
所以,有没有更好的、像钣金那样方便的插件呢?
而且,如果要批量做,把文件给钢丝厂就可以了吧?

网友A:
用焊件结构件很容易画啊,找外协做直接给他图纸就行

网友B:
旋转不行啊,要用扫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旋转不行啊,要用扫描。

扫描里面有个圆形轮廓感觉可以试一试

网友(点评):
对啊,截面圆形,只画出路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不行啊,要用扫描。

我就是说扫描,但肯定很不方便。

网友(点评):
你扫描用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焊件结构件很容易画啊,找外协做直接给他图纸就行

我没说要焊接。
我这是用一根钢丝折的,有3D模型应该便于用机器自动折。

网友C:
我也要画螺旋环状的电热丝,还没想法3D画图呢。@hl9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要画螺旋环状的电热丝,还没想法3D画图呢。@hl90

这个回复楼主的:

这个回复你的

你们俩的结构类似,光从描述来说,你的要比楼主的还要复杂,我百度了一下,被劝退了,不想学,完全不想学;

以下是链接:

https://tieba.baidu.com/p/5998845329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回复楼主的:

我在想,不要陶瓷了吧,纯金属,搞个云母片隔离一下。压装的时候,上下两半,直接过盈配合,哈哈,一了百了。

网友:
有手就行,草图,扫描

网友:
先画出曲线再扫描即可,只能说软件基本功能你还没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