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盘子加热,测温时用什么热传感器

楼主(2024-08-07):
如图这个盘子,加热到100撮氏度,问:测温时用什么热传感器?

楼主:
谢谢,与圆盘怎么个安装结合?

网友(点评):
这款是挖洞塞进去的的,有各种形状的。

网友(点评):
能推荐吗?

网友A:
加热到100℃就断开是吗,那就用温度开关

网友A:
为啥用304,不是铝?

网友(点评):
工艺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到100℃就断开是吗,那就用温度开关

分加热和测温二路,这路是测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与圆盘怎么个安装结合?

用螺纹

网友:
热电阻也有贴片的,看你需要

网友:
304是热的不良导体。。。。。。导热极差的金属

网友(点评):
我家那个不锈钢锅铲,总是烫手,看来是假的3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用304,不是铝?

啥工艺要求必须304,不能铝?愿闻其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与圆盘怎么个安装结合?

你这个应该不能用这种热电偶,要用贴片的

网友:
盘子合适开孔 PT电阻很小 塞进去加点导热硅脂 我们都是开2、3mm左右的圆孔

网友:
哥,有点不合理吧。不能在上面搞感温点吧,

10mm厚度,可以嵌入式了,螺纹很方便的啊。

网友(点评):
是的,后来用M4螺钉

网友:
我那个,上下都是发热盘,就在侧面攻牙装螺纹感温探头就搞定了。

网友(点评):
方案三,直接热熔,不要单面胶,双面胶,太麻烦,占用人工。

网友:
那种透明的热敏电阻芝麻大,盘上钻个孔,搞点导热硅脂塞进去再固定住就行了,不过304的导热性很差,所以离加热源略近些好,否则温度感应会滞后。

网友C:
干啥用的?啥要求都不说?
拿胶带粘一个水银温度计上去,自己看读数就行。

网友(点评):
工厂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不能用这种热电偶,要用贴片的

要啥热电偶,热电阻就足够了;最便宜就是nt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啥用的?啥要求都不说?
拿胶带粘一个水银温度计上去,自己看读数就行。

楼主被大家怼得,都弃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