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材料热处理前的硬度问题

楼主(2024-08-07):
身为一名菜鸟,在面对众多材料的工艺处理问题时,往往不清楚材料热处理前材料的硬度,根据适合机床切削的材料硬度,就很难看懂一些工艺路线的排布,但是热处理前的材料硬度我自身也无法搜到相关的资料,再次想请教下各位大侠,我遇到的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热处理前硬度不一定啊。

网友(点评):
原来是这样,谢谢。有一个大概的值就够了

网友:
所以没事多浏览这个论坛,论坛我记得有大神发过材料的手册

去翻看一下精华区或者看看发帖历史

网友:
一般HB200-300,也有淬后精加工的,那个就硬多了。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一些低碳钢的硬度会不会更低一点?因为正火之后才220左右

网友:
我这边的话一般都是先加工下试试,硬度实在太高就去退个火。也不可能每次来料就去测下硬度再看怎么加工。都是按经验来的

网友(点评):
感谢,明白了

网友:
热处理前可能更软也可能更硬,也可能硬度不平均

网友(点评):
感谢,没想到差别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