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66的脱水

楼主(2024-08-07):
公司在长江入海口,虽然天气炎热,但还是感觉用PA66拉出来的型材存放时间长了,棒材软了,我猜测是含水量增加了,这也导致一些尺寸变化。请教如何脱水使尺寸恢复正常值?(刚从机器上下来时,尺寸都是正确)# [) F  D) t0 s

网友:
取下来,拿到专业加工厂 去高温定型固化

网友:
直接说上海不行?

网友:
尼龙66的优势就是便宜 最大缺点就是吸水性尺寸不稳定 如果是关键或者需要配合的零件 还是换其他材料好些

楼主:
材料版块的没人给个中肯的建议?

网友:
对存放有严格要求,如果暴露就无解了

网友:
PA66材料在吸水后会出现其各方面物理性能下降的情况。 如果对尺寸和性能有较高要求一般不推荐PA66,可考虑PA12。感兴趣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