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铝型材修剪后为什么会变这样?

楼主(2024-08-07):
经过修剪命令以后就变成如图这样一条边无线延长,明显不是我要的结果,是怎么回事?——》

网友:
看来这个功能你还是应用的不熟悉

多练练

这个问题新手期都会犯

网友(点评):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指示。

网友:
各种修剪模式不熟悉,菜就多练

网友:
硬度低,延伸性大

网友:
给允许延伸关了试试?

网友:
把允许延伸关了。再多练多试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Y1MTEzfGU2NDVhMmY0fDE3NTgzMDg5NTJ8MHw%3D

网友(2024-10-03):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