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时,怎么区分聚四氟乙烯、POM、PP和尼龙?

楼主(2024-08-08):
我在库房里找加工材料时,因为之前的库管摆放材料混乱,所以我找料非常困难。尤其是找非金属材料时,总是无法确定材料的正确性,比如聚四氟乙烯、POM、PP和尼龙,尤其是黑色的POM、PP和尼龙。请大神指教怎么才能快速正确区分的方法,先行谢过。

网友A:
分什么,作为外行,你怎么分,金属给你弄个金相分析仪,只要一测就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什么,作为外行,你怎么分,金属给你弄个金相分析仪,只要一测就清楚,

发图片就能看出来

网友:
PP重量非常轻,POM摸起来润滑,剩下那个就是尼龙喽

网友:
可以尝试先从确定材质的零件上面用螺丝刀划一下,或者用刮刀刮点丝下来,然后用打火机烧一下,不同的材质会呈现不同的效果。然后你再去库房找看着类似的材料做对应的操作,四氟还是比较好认,硬度低,POM和PP还有尼农确实就比较难认。总之可以从硬度,燃烧效果,物料特性方面考虑。还可以算密度,这几种材料的密度都不一样,称一下,长宽高量一下,就能算出来大概得密度。

网友:
我在库房里找加工材料时????问库管哇  为何自己找材料,自己找的材料如果符合图纸咋办,同材质的 型号不同,颜色不同  如何确定

网友:
PTFE不用多说吧,密度最大的,俗称最重的,
至于POM跟PP,POM刚度优于PP,且PP加工黏刀。
至于PA 太便宜了 我没用过 交给其他坛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