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夹紧力分析

楼主(2024-08-08):
谢谢大神帮着分析下受力,图中A点相当于直线滑块,施加水平力产生压板终端夹紧工件,需要求下各点受力图及推拉力与夹紧力关系

网友:
没有尺寸,耍流氓吗

网友A:
水平方向合力为零,垂直方向合力为零,A点力对B点的矩+P点力对B点的矩矢量和为零。三个方程式解三个未知数,这是理论力学最基础力学平衡方程式。

网友:
现在白嫖党都这么离谱了?

网友:
压板是啥,B是啥,P又是啥。。。。

人为制造解题难度

楼主:
统一回复大家,给个尺寸,个人感觉实际分析和尺寸关系不大,主要是力的分解这块我还欠缺;现在想通过这个实际案例,求解拉力对工件产生多大的压力,保证不破坏被夹持件表面(目前想通过adams仿真求解和手算对比验证),被夹持件为铝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方向合力为零,垂直方向合力为零,A点力对B点的矩+P点力对B点的矩矢量和为零。三个方程式解三个未知数 ...

谢谢回复,可以帮着画下受力矢量图,写下方程吗?我计算这块比较弱,现在通过adams仿真验算弥补这块,补充下尺寸

网友:
把这问题给在校大学生做吧,反正我的知识已经还给老师了

网友B:
楼主看下,各位懂得前辈看看,应该是这样算吧,长时间不接触也拿不准了。

网友C:
忽略铰链的摩擦,简单做了一下。友好讨论,如果社友们发现有问题还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下,各位懂得前辈看看,应该是这样算吧,长时间不接触也拿不准了。

谢谢回复,我要仔细学习下,不知道这种力学的分析能否用sw静力学仿真验证,用adams仿真接触力取不了,发生穿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要仔细学习下,不知道这种力学的分析能否用sw静力学仿真验证,用adams仿真接触力取不了,发 ...

这类问题一般都是从理论力学角度分析,抽象出最简单的数学模型进行计算,也就是忽略各杆件的变形和重量、忽略各运动副的摩擦。SW Simulation的静力学模块是分析材料的应力和应变的,Adams中的接触也会将分析对象当作弹性体并引入摩擦和阻尼,分析一开始就给自己上难度实在没有必要。所以其实SW motion更适合楼主,Adams中也可以不加接触再试试分析,二者都能轻松解决这个问题,关键不在软件,楼主如果有时间还是强化下理论基础,软件归根结底只是计算器,加各种边界条件的过程看似简单,实则考验使用者能否抽象出有工程意义的数学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忽略铰链的摩擦,简单做了一下。友好讨论,如果社友们发现有问题还请指正。

谢谢回复,我觉得对于c点有个旋转转矩平衡,可以直接把A点力转成二力杆,移到B点简化分析,赋个尺寸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问题一般都是从理论力学角度分析,抽象出最简单的数学模型进行计算,也就是忽略各杆件的变形和重量、 ...

感谢回复,的确现在觉得理论差了,也吃了经验的亏,软件的确只是工具,相互结合验证才能快速准确解决问题

网友D:
从矢量平衡的角度分析,那就是下图(忽略重力和摩擦),至于方程组就看你把哪个构件或运动副当作研究对象了,根据需要列写就行,不一定要全部列出。

这里我取一种非常特殊、特别好算的情况(分析一系列相似机构时就要从那些简单、特殊的个例入手才好抓住规律以便推广),即Fc刚好只有水平分量、BC沿竖直方向:

可以看到P和F的关系非常简单就得出了,如果F=100N,θ=30°,那就有P=57.74N。
而下面的Motion仿真结果也对此做出了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矢量平衡的角度分析,那就是下图(忽略重力和摩擦),至于方程组就看你把哪个构件或运动副当作研究对象了 ...

感谢回复,大神理论力学厉害呀,分析透彻,我现在也把理论力学的书找出来回炉再造,把这些平面汇交力系搞清楚,可解决大部分工程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