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其他品牌,能替代SMC数字式位置传感器ISA3系列和Festo气隙传感器SOPA系列

楼主(2024-08-08):
  如题,近年在设计中经常遇到需要使用气隙检测的场合,
一直使用的气隙传感器都是SMC的ISA3系列。
SMC叫数字式位置传感器如下选型手册截图所示。

  今年降低成本越来越厉害了,本着采用国产传感器平替的原则,
在网上找寻了很久,结果国产的没找到。
  只有费斯托FESTO的SOPA系列和SMC的ISA3系列功能一样,
SMC的产品高中低精度都有,可以更具需求选择。
FESTO的产品只有一种精度可选。
请教一下论坛里面的兄弟们,有没有其他品牌(国产、进口品牌)可以替换上述传感器的?在此先感谢参与讨论的朋友了。
另:有试过用一个气压传感器,通过压力的变化来判断接触是否良好,使用效果如何?有朋友用过吗?
欢迎大家来讨论,有什么方法或者其他传感器(如接触式位移传感器)能达到SMC的数字式位置传感器这种功能(精度至少0.02)?

网友:
精密接触式传感器 精度正负0.01

网友A:
精密接触式传感器,精度正负0.01

网友B:
同样寻找,亚德客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寻找,亚德客不知道有没有?

亚德客没有  只要做气缸的品牌  我都找了的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很小的不知名品牌 做同样功能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密接触式传感器,精度正负0.01

精密的接触式位移传感器一套下来也不便宜,现在使用的场合笔接触式位移传感器,也没有空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精密的接触式位移传感器一套下来也不便宜,现在使用的场合笔接触式位移传感器,也没有空间。

300多块钱不算贵吧。

网友:
人家做CNC批量加工的,就是用普通气压表来做间隙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多块钱不算贵吧。

求推荐是哪个品牌的? 这么便宜,我们买一条3m的线都要两三百块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推荐是哪个品牌的? 这么便宜,我们买一条3m的线都要两三百块钱了。

怡合达的。
https://brand.yhdfa.com/products/ZKV01?productModel=ZKV01

网友C:
是否可以沟通一下现场结构情况(V:131 1671 9459),我这边有数字式位置传感器可以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可以沟通一下现场结构情况(V:131 1671 9459),我这边有数字式位置传感器可以推荐

只要功能和精度  与上面提到的SMC和FESTO的一样的 就能用
或者发个样册连接或者公司名称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