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给外甥做个玩具

楼主(2024-08-08):
技术肯定是不难的  就是 管类我倒是少接触   主要是这个能像铝型材那样画个草图自动生成吗?有什么方便修改的插件或者装配方式  因为还有根据我外甥家的尺寸来修改

楼主:
目前打算用结构构件用空新管做

网友(点评):
管件也是有库的,和铝型材一样;实在不行你自己建几个草图素材放库里

网友:
建议用镀锌管和管件,弯头、三通,对接,等等,全是成品,管子买来,按尺寸下料,套丝,然后组装就好。不用焊接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804932804371&spm=a21n57.1.item.1.4ee030c227zZcs&priceTId=215041a617230984213005371e9a51&utparam=%7B%22aplus_abtest%22:%2285cdf9312529fa89a3c565d9345f731e%22%7D&xxc=ad_ztc&skuId=5643384706081&pisk=fAos9B46j1f_RfDQiPpURod5QjZbcftP1twxExINHlETM2MoG5JDSluQGXhQ6GJMSrFjslUm7SPaGoMmNpRy43kiIo4vaQ-zfysnyubAXNCVvWebSBJFT3kiISX1MLup4Zw-ainTHjUTJveg9ReTWSpQJ8yYDGUAXwCLt-EYMjIAJJeYUNeT6-h5W6w25-H6pt3iPVbGaxNCDg6uCPCsQZSR2zyT5me3OJyEARa_wy_5jJitTxnZjyYdRoDEPjgxiU73fx3TX8kMfMZ-B2obLmJVl5HEAvn_STSrNlGbycUCHikLcWZQp0pVrWoQ_jn_JLS7uknzyl3e-Cz4f8Gxjf6fDbHEUc4ncQ1LiVyuv8kMfMZ-B-IzngPW2pQfdzjbd7JBdZbVhhnU4_t04QzTKRKydp1CoPe3d7JBdZb0WJ2t8p9COZf..

网友:
铝管强度太低,不适合,管可以数控弯,
关键问题,看图,投资过5W,工时过30天,
成本近10W,
有钱就好办事,
想用3000块搞定应该不太可能

网友:
不如买一个国产版,或者小红上水管

网友A:
好家伙,家这么大吗?放得下这玩意?

网友:
直接找拼接管件吧 回来只需要裁管拼上就能用

网友:
用塑料管粘么?

网友:
抖音这个是啥软件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家这么大吗?放得下这玩意?

最后就是晾衣架,晒被子神器,放院子里正好。

网友:
不如王者好玩

网友:
用精益管

网友:
好家伙,你这怕不是玩具了;

网友B:
做之前最好问问你外甥。。。。就怕是直男审美

不如搞个biubiubiu 更开心吧

网友:
用铝型材搭架子

网友:
岁数不大的小孩玩,还是热熔管做的框架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之前最好问问你外甥。。。。就怕是直男审美

不如搞个biubiubiu 更开心吧

夏天弄个滋水木仓,他会念你一个月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