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合格的304不锈钢板常年放至于户外会不会生锈?

楼主(2024-08-08):
2mm厚的冷轧304不锈钢板(原材料),置于户外日晒雨淋,时间久了会不会生锈?如果会生锈的话,大概要多久会产生大面积锈斑?
如果是置于室内呢?结果又会怎样?
(假设是内陆地区,不存在特别的强酸强碱环境~)

另外想问一下,(马氏体)不锈钢材质即便表面保护层被划伤,也会很快形成新的保护膜是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理论上即便常年日晒雨淋它也不应该生锈啊?(一般地区,雨水和空气中的酸碱性物质不会太强吧)

网友A:
家里不锈钢水槽都秒秒钟锈给你看

网友(点评):
你大概率买了个假不锈钢

网友(点评):
买了201不锈钢了哈哈

网友(点评):
洗洁精造成的弱碱环境,水冲得到的地方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B:
会生锈,可以查下盐雾试验下多久生锈,就能换算知道自然环境大概多久生锈了,好像是盐雾环境下一天接近自然环境下一年吧

网友C:
304自然环境是不生锈的,所谓的锈斑是加工304的时候粘上的铁质,百洁布一擦就没了。

网友:
会。时间看环境,温度、酸碱度。强腐蚀环境还是不如316。

不锈钢餐具,真的没见有生锈的。

网友D:
如淋雨是有可能生锈的,因为很多地方雨水呈酸性如不淋雨,一般只有不锈钢的杂质点会生锈

网友E:
去看看户外的不锈钢制品就知道了,防盗窗,水塔,一般环境不会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不锈钢水槽都秒秒钟锈给你看

对了,我家里的水槽好像之前被我用铲子不小心划伤了,是有几个锈点~

但是家里的不锈钢菜刀,10年了一点都不秀。(我现在想想,有没有可能是我隔三差五会去磨刀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看看户外的不锈钢制品就知道了,防盗窗,水塔,一般环境不会锈的。

我这边有几个水箱就大面积生锈了,而且挺均匀的斑点。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材料应该肯定是正宗的。

网友(点评):
材料肯定不正宗,市面上很多是201,照样打个304的钢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生锈,可以查下盐雾试验下多久生锈,就能换算知道自然环境大概多久生锈了,好像是盐雾环境下一天接近自然 ...

所以您的意思是生锈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问题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4自然环境是不生锈的,所谓的锈斑是加工304的时候粘上的铁质,百洁布一擦就没了。

嗯,这种倒也是,确实是一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4自然环境是不生锈的,所谓的锈斑是加工304的时候粘上的铁质,百洁布一擦就没了。

那如果自然环境下生锈了,抛开质量问题以外,那肯定是因为这个环境比较恶劣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淋雨是有可能生锈的,因为很多地方雨水呈酸性如不淋雨,一般只有不锈钢的杂质点会生锈

那反过来说,如果不锈钢箱体装的是清水的话,正常来说是永不生锈的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反过来说,如果不锈钢箱体装的是清水的话,正常来说是永不生锈的是吧?

网友F:
为啥我买的304螺丝都生锈了?气的老板说以后所有外置螺丝全用316的。,买到假货了?我问了好几个厂家他们都说他们的304螺丝过不了48小时盐雾

网友:
户外环境,只要不接触有盐份的,腐蚀性的,不会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啥我买的304螺丝都生锈了?气的老板说以后所有外置螺丝全用316的。,买到假货了?我问了好几个厂 ...

我们有老外的客户专门让我们自己车316的螺丝的,就不愿意买市面上那种。

网友:
和盐分有关系?

网友:
长期暴露在潮湿、盐雾或化学品环境中,304不锈钢仍可能发生点蚀或缝隙腐蚀。这种腐蚀通常发生在接缝、螺栓、焊点等局部区域。如果304不锈钢受到机械应力,比如弯曲、冲击等,也可能会引发应力腐蚀。如果304不锈钢表面未经良好的抛光或钝化处理,也会增加其腐蚀风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您的意思是生锈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问题是吧?

做冷却塔的时候,关于钣金材质做过盐雾试验,304不锈钢板、镀锌板喷塑、镀镁铝锌板等。有些客户现场环境恶劣,对钣金要求更高,304不锈钢板耐蚀性不是最好的,镀锌板喷塑提高标准,镀锌层要求300g/平,进口塑粉,耐蚀性比304不锈钢好。

网友(点评):
一般户外情况生锈是必然的,一般环境冷却塔的不锈钢外壳用十年往上没啥问题。

网友:
如果是没有加工过的生锈可能比较小  如果生锈也是可以擦掉的  如果是加工过的  比如用折弯机折出形状的  折弯的位置很可能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