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预防圆锯过热导致费润滑油

楼主(2024-08-08):
站内各位大佬好,
小弟目前工厂圆锯机切割铝板的时候,刀片积热严重。
现在解决方法是调大润滑油雾化器的流量,导致板材上润滑积油严重。
想请教下,有没有可以代替润滑油给锯片降温的介质。或者能否用压缩空气来给锯片降温?

网友:
油不是重复利用的吗,这个都省

网友(点评):
油都粘在板子上了

网友:
那用水性切削液啊,还便宜,导热还更好。

网友:
吹气。油量调小,吹气,不过没有油雾机,工人死得快,白肺

网友:
冷却得方式有很多种,但是成本各不相同。比如冷空气冷却,液态氮冷却等。

网友(点评):
压缩空气吹?原本想空气里搞点喷点酒精,但是怕炸。

网友(点评):
知道CNC用的MQL冷却方式吗?也就是微量润滑。压缩空气和油混合成油雾。但是这个也需要一个系统。

网友(2024-10-14):
1.切削液
2.酒精兑水 气喷方式
3.粘上是粘稠度太高,降低标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