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求助

楼主(2024-08-08):
重新安装的SW,透明的零件只剩下线框,在哪里可以改回来

网友A:
左侧设计树这里找到那个零件 右键把刚刚点的透明关了

网友:
试过刷新吗?就是跟个灯似的那个“重新建模”

网友:
你这个截图上面的小功能点亮的那个  叫做更改透明度   取消掉就好了  或者楼上的设计树里面也有这个选项

网友B:
楼主是做AGV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做AGV设计的?

看着像是AG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侧设计树这里找到那个零件 右键把刚刚点的透明关了

抱歉,表述不够清楚,不是改回不透明,而是改透明度深浅,现在透明后只剩线框,和隐藏零件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做AGV设计的?

是AGV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表述不够清楚,不是改回不透明,而是改透明度深浅,现在透明后只剩线框,和隐藏零件一样

给零件上色的那个功能里,有个选项可以更改零件的透明量

网友:
是不是在零件的外观里面点高级,里面有个照明度,可以调节透明量。

网友:
如果外观设置不行的话就备份一下配置,然后重置所有默认设置试试,有效果最好,没效果可以再还原配置

楼主:
没用,在装配体里透明零件后,还是只剩线框

网友:
这里不是能改显示样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