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件ADC12表面处理

楼主(2024-08-0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ADC12压铸出来的产品,在高腐蚀性环境下使用,该用哪种表面处理方式呀?我司目前采用的是喷塑,但时间长了后表面会漏白,效果并不好

网友A:
钝化,盐雾实验可坚持48小时以上

网友:
电泳烤漆

网友:
达克罗  特氟龙

网友:
我们日常使用粉体烤漆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钝化,盐雾实验可坚持48小时以上

直接钝化吗?还是喷涂后再钝化

楼主:
目前找了家供应商,给的建议也是喷铁氟龙。不过验证结果还没出来

网友(点评):
放心吧,只要不是物理破坏,高浓度实验1000小时完全没问题。

网友B:
可以试试阳极氧化处理。

网友C:
整件喷涂吗?还是有局部做保护,逻辑上塑粉一般NSS 720h是无问题的;你看下你的塑粉规格书有没有体现720h中性盐雾的指标,然后在看你自己的图纸膜厚够不够,剩下就是供应商的前处理和喷粉工艺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阳极氧化处理。

压铸件做阳极氧化吗?不良率会不会很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件喷涂吗?还是有局部做保护,逻辑上塑粉一般NSS 720h是无问题的;你看下你的塑粉规格书有没有体现720h中 ...

基本是整件喷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铸件做阳极氧化吗?不良率会不会很高呀

建议你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