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型及研发阶段划分

楼主(2024-08-08):
请教各位大侠,产品研发阶段怎么划分的?有公司分:α机、β机、γ机
也有分:实验样机、工程样机、小批试制机、大批上市机
不知道大家公司都怎么分?来区分产品研发阶段?这个有标准分类方法吗?

网友:
原理验证初样,小样,中样,正样,改进1版,改进2版,,,

网友:
这么老的号问这个问题

网友:
走一步看一步吧,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样机可以固定型号,毕竟就那么一台,各种增加减少机构都是在样机上搞;

至于什么工程机,小批机,大批机

你根本分不清楚,分的越细,你自己都糊涂;

那玩意适用于款式多的大公司,小公司就样机一个型号,标准机一个型号,改版了A版本升级B版本;

改机型了再换个机型的图号,

什么小批机,大批机,

更乱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固定的方式,我在军工厂有试制(S)、定型(D)、批产(P)三种机型(阶段),在自动化私企有小试、中试、批产三种机型(阶段),在医疗器械私企有原理样机、工程样机、小批量生产、批量四种机型(阶段),实际上也经常有厂家将工程样机、小批量生产这两个机型(阶段)合并在一起的、

网友:
机械来说基本上是以开模为界限,开模前的样机,开模后的小批量试产。最后就是大规模量产。以开模为界限的原因是开模后修改设计成本直线上升。基本上电子和软件和机械基本上也会以一个时间节点来界限,你可以理解为开模前基本上各个的设计定了百分之八十了。试产的时候会解各种量产可能产生的bug。正常来说量产了几乎很少设变。当然也分产品和量,量产时设变的成本就非常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