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SW斜面装配时配合选择的问题,求助帖

楼主(2024-08-08):
画了一个V型的架子,中间需要放一层物料板,架子的斜拉杆跟水平面呈100度角,板子的侧面画的钣金折弯,也是和水平面100度角。
板子的宽度我是随意给的一个差不多的值,现在我想让板子的两侧都和架子的内面贴合住,这种怎么给约束啊?
现在给了一个板子的上面和架子的上面平行,红圈处给了个对齐,还给了板子关于中心面对称。板子的中心面和架子的一致。
现在板子可以上下移动,我该怎么操作能让板子两侧和架子贴合住呢?
我现在再添加板子的侧面和架子内侧重合就提示过配合。不会弄了,,,大神们,教我一下吧,不胜感激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两个重合配合,如果角度都是一样的话,软件应该会自己求解配合位置才对吧

网友(点评):
还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两个重合配合,如果角度都是一样的话,软件应该会自己求解配合位置才对吧

不行的,只能重合一个侧面,再重合另一个就过定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的,只能重合一个侧面,再重合另一个就过定义了

楼主想要的是这种配合型式么,类似于人字梯的结构?
我这个就是用两个重合配合做出来的,软件自动计算在一个合适的高度上贴合。
如果楼主操作不了,我怀疑是多了一些多余的约束,或者钣金折弯的时候角度发生变化,建议先排查下这两个问题

网友B:
基准面配合

网友:
用基准面吧,想要精确形状就在装配体里编辑零件,草图关系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要的是这种配合型式么,类似于人字梯的结构?
我这个就是用两个重合配合做出来的,软件自动计算 ...

我又画了两个相似的简单零件放一起装配了一下,确实可以装配上,然后我就去排查看是不是架子草图问题,两侧不对称的问题,是不是钣金后的板子角度和架子的角度不一致的问题,然后发现没有问题,但是它就是不能用两个侧面重合来约束……头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准面配合

基准面配合不是只能让他两个都关于中心面对称么?怎么让他俩的两个侧面重合在一起呢?我没明白,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准面配合不是只能让他两个都关于中心面对称么?怎么让他俩的两个侧面重合在一起呢?我没明白,还是我理 ...

在装配里面你不就是想让它固定住吗,基准面配合给个你想要的距离不动不就行了。没必要一定两边重合,也重合不了,你实物里最后还是要焊接的嘛?你保证实物里能装的起来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