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种2个相同风机的烘箱,效果不是很好,有什么可以改正的方法吗

楼主(2024-08-08):
两个相同风机同时工作,应该是有的地方风力很小,导致工件上面有水风干后的斑点。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能防止这种现象吗。

楼主:
fluent胡乱模拟了一下。应该是俩风机打架,导致一些地方风速很慢

网友A:
风刀,玻璃清洗机有见过。

网友B:
进烘干炉前先用风刀把大的液滴吹走,效果就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刀,玻璃清洗机有见过。

风刀我也用过,都是吹的单个件,这个烘箱是一起烘干好多件,一层一层的件。我在想烘箱的结构能不能更改一下,让风机吹出去的风均匀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烘干炉前先用风刀把大的液滴吹走,效果就会好很多

用过这种,我是想更改一下烘箱的结构,这样最好。不想再加风刀吹干的步骤了。直接烘箱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过这种,我是想更改一下烘箱的结构,这样最好。不想再加风刀吹干的步骤了。直接烘箱解决

水斑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是风机吹得不均匀吗?社友不要归因错误,原因搞错了,按照这个思路做出的方案能解决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斑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是风机吹得不均匀吗?社友不要归因错误,原因搞错了,按照这个思路做出的方案能解 ...

这个原因具体是什么我也找不到,我得到的消息就是,有水斑,具体在哪个位置也不知道,是不是总是出现,或者偶尔出现也不知道。我都没见过这种设备,现在我们要做样机,领导就知道风机这里效果不好。来这里看看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网友C:
你要是怀疑风机打架,先画块板把中间拦起来呢?

网友D:
我瞎猜一下,是不是加热的速度与气流的速度的匹配问题。先热,形成均匀湿度空间,再吹走;或是慢热快吹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怀疑风机打架,先画块板把中间拦起来呢?

这个用了两个风机分别从俩个侧面加热在进烘箱,我想法是加热也不从侧面加热了,直接在风机进风口加热,风不从侧面走了,直接进烘箱。或许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瞎猜一下,是不是加热的速度与气流的速度的匹配问题。先热,形成均匀湿度空间,再吹走;或是慢热快吹看行 ...

嗯,这个我先记下了,等样机做出来我试一下。

网友(2025-04-12):
风孔板调一下位子就好了